有偿求助。关于快递单图片识别问题。

楼主(2019-08-23):
500万像素的工业摄像机拍摄的照片。实时识别面单上的条码。和面单上的手机号。要求是离线系统。手机号识别准确率在99.9。

已知现在成熟的软件库识别各种条码。准确率在99.99%,现在的要求是。离线系统。同时识别手机号。依托于pc机。配置不限。三秒内识别一张图片。图片无缺损。总共有五家公司的快递面单。面单的条码和手机号布局不太一样。不确定这个会不会增加难度?有中通,圆通,汇通,顺丰,京东。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士。不懂软件开发编程。

请真正的业内专业人士。评估一下。能不能实现?成本大概多少?仅需要输出识别的单号和手机号文本。之前的手动录入系统。效率太低。再说现在人工成本上涨。不能节省人工。我的生意就没有做下去的必要了。

之前找朋友评估过。它只能实现在线云识别。我这小地方一停电停网就瘫痪了。这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是单机的离线还好控制一点。

仅做专业评估。80元红包。

我心里价位预算在两千块。设备自己买估计也要一两千。所以说四五千块是我能接受的,最大限度了。

网友:
你这情况就适合买现成设备,而不是找人开发,这不现实。
好点的算法不是几千块钱能搞定的,这里除了一维码/二维码,还有OCR.
之前公司找人开发的OCR,随便就几万以上。
当然也会有人说用什么神经网络之类随随便便就能写出算法来,但是准确率他们是不敢说的,玩玩的跟实际可靠用的是完全两码事。

网友A:
条码不用说没问题,手机号打印的难度也不大。主要是定位,分割,识别难度并不高。毕竟手写数字识别都能做到99.9x%

网友:
吓得我,以为是大项目。

网友:
这种属于码农的工作,找调包侠写一写。开发时间按一天1000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码不用说没问题,手机号打印的难度也不大。主要是定位,分割,识别难度并不高。毕竟手写数字识别都能做到 ...

视频输入的话直接叠加识别概率,理论上做到8个9问题不大。

网友B:
如果用ocr识别电话号码的话,精度达不到你的指标。还有就是面单拍摄的工况对后期图像处理影响很大,比如面单是否平展、有无反光、面单有无污损遮挡、面单是否任意旋转角度。况且快递面单上手机号好像是不完整的,部分用星号替代了。个人猜测,条码或者二维扫描枪码识别可能靠谱点,这样电话号码可能包含在条形码或者二维码里了。至于速度问题不大,配个1080ti级别的大概两三万的主机本地搭服务器识别速度估计满足要求,云识别延迟不可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ocr识别电话号码的话,精度达不到你的指标。还有就是面单拍摄的工况对后期图像处理影响很大,比如面 ...

开发费才2000,兄弟你这显卡价格LZ应该不接受啊

网友C:
假如运气很好,刚好有人手上有现成的算法那么好用,但是你要的只是纯软件,对方还得想法各种加密和绑定,要不然一次拷贝,无限传播,人家就白干了。

网友:
开发费才2000我也想要呵呵

网友:
“面单拍摄的工况对后期图像处理影响很大,比如面单是否平展、有无反光、面单有无污损遮挡、面单是否任意旋转角度”
这位兄弟讲的是重点了。
另外四五千,要加个0,才可能有人会评估。看看专用的系统有没有人做吧。PC+CAMERA+VISION可以肯定是没有人做的这个价钱。

网友D:
这个我可以做,识别速度1秒以内,不过价格真的要加一个0

网友:
工业相机拍摄角度和光线都很好么?另外,快递单容易受污损,估计识别率能达80%就不错了

网友:
看楼主还是比较迫切的。给你推荐一个软件吧,Tesseract-OCR。有这个基础,难度至少降低一半。
不过,你的需求还需要进行一些开发才行。

网友:
视觉没那么便宜

网友E:
这个很简单的,网上大把现成的代码和方案。80元太少了,8000元我就给你demo一下。你若会matlab,一上午就能做出来。用halcon半小时就能做出来。
不过我友情提示下,快递面单一般是热敏打印的,容易缺线,这可能会是个小小的技术难题。

网友:
是不是现在快递单数据系统里盗不出来了,开始人工录取?

网友:
这不是某年研究生课题之一么,用的halcon,纯软件了。

网友:
发电机解决停电

3家运营商的4G卡解决网络

楼主:
我说的评估只是说提供一些可用信息,我知道如果难的话可能就是不现实。大家的回复也是和我猜的差不多。面单污损的可以排除。手机号码不全的也可以排除。都是要人工处理的。

至于下面有人说。盗取快递单信息。我敢肯定你绝对不是做这个行业的。即便有人盗取也不会用这么蠢的方式。

我现在自己开发的有一套离线系统。扫描枪扫条码。手动录入手机号。系统自动给快递编号。同样的手机号码编一个号。别人来拿的话说手机号码和单号尾数取件拍照。就这么个流程。

现在想简化的就是那个手动输入手机号的步骤。

之前尝试过云识别,准确率还不错。就是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识别不了。延迟之类的。

手机号码是手动对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简单的,网上大把现成的代码和方案。80元太少了,8000元我就给你demo一下。你若会matlab,一上午就能 ...

大概明白制作难度。可能我想的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可以做,识别速度1秒以内,不过价格真的要加一个0

是公司的话就小意思了。可是我是个人用户。年利润才几万块钱。主要是快递这个行业快做不下去了。要是前几年乡镇取件可以收费的时候。多少钱我都愿意做。现在不收费了。赚的都是苦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运气很好,刚好有人手上有现成的算法那么好用,但是你要的只是纯软件,对方还得想法各种加密和绑定,要 ...

在淘宝上找了那种两千多的快递出库系统。他们的好像是用加密狗的。不过无一例外,都不提供手机号码识别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找了那种两千多的快递出库系统。他们的好像是用加密狗的。不过无一例外,都不提供手机号码识别功 ...

你说的手机号码是印刷的还是手写也有的?

网友F:
八十块都是坛友热情,大家表表心意,这个案子专门定做几千块是不可能了,最近也在接触快递这个行业,估计也是要做类似的东西,当然就是尝试一下。有这个钱倒不如考虑一下弄个ups加手机热点解决停电和断网问题,然后买现成的联网识别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手机号码是印刷的还是手写也有的?

全是印刷的。面单不清晰的。号码缺失的。手写的。这些都不算在自动识别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八十块都是坛友热情,大家表表心意,这个案子专门定做几千块是不可能了,最近也在接触快递这个行业,估计也 ...

就算是云识别一样的,也要找人开发。有现成的系统用。但是不适合多家快递公司聚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简单的,网上大把现成的代码和方案。80元太少了,8000元我就给你demo一下。你若会matlab,一上午就能 ...

想要啊,预算不足啊。

网友:
理解楼主创业不易,不过云识别大部分都工作良好的话就将就用了,无非就是体验感不好。

网友:
装4g卡吧

网友:
数字识别成功率没有条码高,我公司就做这图像这一块的,我只做硬件,软件了解不多,不过我知道这个识别要求比较高,比如楼上说的折叠,光线,还有一点我感觉好多快递单的手机号码都打印到别的字符或者图案上了,以后收快递我再注意一下这个。还有你有5种快递单,布局不一样,这样的话就麻烦了,起码还需要个手动切换的过程。或者你只识别手机号,手动把手机号码区域放到特定位置

网友:
你会用labview vision,十分钟就能做出来。。

网友:
手机号识别应该和机动车牌照识别差不多

网友:
用个4G卡托不就解决断网问题了。

楼主:
那就改一下需求。帮忙推荐,市面上的快递出库系统。好用的是哪款?我暂时在淘宝上找到一个凯立的。有没有差不多价位比它更好用的?软件更先进的。对这个完全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