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门磁带播放器

楼主(2019-08-23):
机芯是teac的,橡胶泥壳惨不忍睹,刚换成天龙的壳,此机兼容dds2以下数据带,音质杠杠滴,

网友A:
我想知道TEAC怎么可以换到denon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TEAC怎么可以换到denon上面?

天龙找泰克贴牌的,泰克研发

网友B:
TEAC好像叫第一音响,不叫泰克

网友:
你不是听什么曲都要自己转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AC好像叫第一音响,不叫泰克

现在叫帝雅克了

楼主:
好事多磨,左声道轻,使用加热大法发现是一个8脚芯片坏了,天龙旧板子上拆下换上修复

网友:
DAT音质真心不错的

网友C:
磁带播放器,老是卷带怎么破?

网友:
DAT  这个厉害; 机电一体化的高端产物; 海量存储器出来后;日本人的录像机、DVD都没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带播放器,老是卷带怎么破?

DAT基本不会发生。因为这是高档东西,品质做得很好。

普通磁带你如果使用进口正版,或原装Sony等品牌,也基本不会卷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带播放器,老是卷带怎么破?

收带轮不转会卷带,磁带太紧也会

网友D:
第一次见磁带机用录像机的磁头方式,可惜了淘汰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见磁带机用录像机的磁头方式,可惜了淘汰太快了。

这是磁鼓高速旋转,那容量大多了

网友:
学习了,上档次的磁带机。

网友:
我有数据磁带机 4G的

网友:
这世界发展的太快,想当年这是可望不可即之物。

网友:
和VHS好相似

网友:
这类机器,时间长了,那个皮带老化是个问题。N年前折腾机器时,皮带全部老化,都找不到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带播放器,老是卷带怎么破?

8成是传动橡皮筋老化了。

网友E:
我是TEAC的,以前合资时叫第一音响,独资后叫蒂雅克,代码简称DTA(TEAC中国工厂,TTC TEAC台湾工厂)
三个品牌:TEAC 民用/信息设备;TASCAM专业业务用设备,ESOTERIC高级,发烧设备
在总社还有个情报事业部,f16的黑匣子等一些不能描述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带播放器,老是卷带怎么破?

压紧轮用酒精洗一洗

网友:
楼主看来是老烧,不止一台的同样设备!

网友:
旋转磁头,和以前的录像机一样的结构

网友:
哈,这东西之前都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TEAC的,以前合资时叫第一音响,独资后叫蒂雅克,代码简称DTA(TEAC中国工厂,TTC TEAC台湾工厂)
三个 ...

竟然还有不能描述的设备,好奇

网友:
很高档的样子
有机会也弄一台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TEAC的,以前合资时叫第一音响,独资后叫蒂雅克,代码简称DTA(TEAC中国工厂,TTC TEAC台湾工厂)
三个 ...

厉害,不可描述的也做

网友E:
现在我们做多轨的比较多了,下图中间的2台是DA-6400  最高到录制 64 轨
另一个方向就是Dante网络音频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带播放器,老是卷带怎么破?

用润滑油在关键的皮带轮的轴上打点,注意是轴上,不是轮子上

网友(2019-10-18):
古董级别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们做多轨的比较多了,下图中间的2台是DA-6400  最高到录制 64 轨
另一个方向就是Dante网络音频系列的 ...

你这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