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里print语句的end参数问题。。。。。。

楼主(2019-08-23):
同样的代码,在WIN里正常,在MACOS里不能通过,end参数问题。。。。。。何解?

网友:
python版本问题?2和3不兼容

网友A:
同意楼上,,mac下默认python可能是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mac下默认python可能是2

果然是版本问题,Python2不支持end输出。感谢楼上两位。

网友B:
python 能取替C++不?

网友C:
linux下的惯例是python2和3并存,分别使用python和python3命令调用。(mac应该是差不多的)
将python命令替换成python3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python 能取替C++不?

部分应用可以,全面取代没戏,适用领域差的太远。
全面怼C++领域的语言是Rust。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ux下的惯例是python2和3并存,分别使用python和python3命令调用。(mac应该是差不多的)
将python命令替 ...

经测试,MAC自带没有3。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测试,MAC自带没有3。

居然不带,万万没想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