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电笔测量电线的绝缘皮为什么会亮?

楼主(2019-08-23):
如题,家里新装的电线,使用普通的氖泡测电笔。现象如下:
1、接触电线绝缘皮,电笔亮。
2、用纸巾擦拭绝缘皮表面,再次用电笔测量。氖泡亮度降低或者不亮。
3、用手捏住电线,没有任何被电的感觉。
4、缠一圈电胶带,电笔不亮。

猜测有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
1、电线本身质量有问题。
2、跟电线绝缘皮是阻燃材质有关系。
3、电线表面污损。
4、买的电笔是个渣。

万能的坛子里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需不需要重新换线?

网友:
电容效应。试电笔理论上很低电压就能亮。一般不用管。

网友:
有空开和漏保的前提下,用地线去碰碰绝缘皮看看啥情况!

网友A:
电灯的开关安装在了零线上了,关灯时,灯炮两头的线相当于都是火线.    感应过来的电,

记得以前接电线,  两芯绝缘皮加外皮的线,   将其中一芯接到火线,另一芯悬空,用电笔测也是亮的, 但实际线没问题没有短路.

网友B:
从没遇到过这种事!你肯定是用了led加电池的那种试电笔。氖管的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除非你的线路绝缘不良,或者线路有600以上高压。试电笔上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没遇到过这种事!你肯定是用了led加电池的那种试电笔。氖管的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除非你的线路绝缘不 ...

对。氖泡电笔测市电还是很可靠的。

是以前那种一节氖管一节圆柱电阻那种。

那种带引脚的氖泡电笔和液晶屏的电笔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灯的开关安装在了零线上了,关灯时,灯炮两头的线相当于都是火线.    感应过来的电,

记得以前接电线,  两 ...

测的是火线的绝缘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没遇到过这种事!你肯定是用了led加电池的那种试电笔。氖管的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除非你的线路绝缘不 ...

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氖泡电笔测市电还是很可靠的。

是以前那种一节氖管一节圆柱电阻那种。

所以搞不懂啊,测电笔图已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搞不懂啊,测电笔图已上传

这种电笔没问题,

另外可以找个摇表摇下绝缘,一般都能查出问题。

网友:
氖管亮,说明电线漏电,不然哪来的电流发光。

网友:
家里墙里的电线铜线表面发黑了,绝缘皮还没太老化,还能用吗?会有什么危险,在墙里走线,换线也有点麻烦。

网友:
你这种情况我认为是电线皮漏电

网友:
电线受潮了,可能是线管进水了。

网友:
电线受潮了,或者空气湿度大。一般情况想问题不大。

网友:
绝缘不良

网友:
电容传过来的的吧,以前那这种试电笔靠近老式显像管,两三厘米外就亮了

楼主:
最新进展:
最近回去了一趟。花4块大洋重新买了一支测电笔,又发现都正常了。
猜测1:可能是之前的电笔坏了(已经找不到)。
猜测2:上次测试的时候下了几天雨,空气比较潮湿。而电线的绝缘皮存在极其细小的小孔,所以形成了微小的电流,能点亮电笔,但对人又没影响。
           这也能解释之前用纸巾擦拭电线表面后,电笔的亮度降低了。

由于时间比较紧张,准备下次回去再验证下猜想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