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大声音的蜂鸣器哪里可以买到,就是航模BB响用的

楼主(2019-08-24):
声音很大,玩过航模的应该都知道,买不到这么小巧,声音超大的

某宝上的外形像这个的很多,声音感觉都没这个大,因为他们都是复制的参数,85db,肯定都没有,但是这个BB响声音真的很大,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网友:
谐振腔。就和激光一样。

网友:
为何用了2个,有何玄妙

网友:
侧发声蜂鸣器

网友:
不是直接用电机发声么?

网友:
也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过压工作的?比如2个5V蜂鸣器串联搞在了12V上

网友:
买正规厂家的,声音大到耳朵痛

网友:
同问! 是常规蜂鸣器嘛?

网友:
同问bb响是一直查到电池上,还是时不时的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