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买了没多久的黑裙储存池已损毁,系统无法启动

楼主(2019-08-24):
差不多一个月前咸鱼入手的暴风的黑裙,自己不太想从头开始折腾,所以买的时候卖家装好了黑裙的系统,装在自带的16G的SSD里面,然后这个ssd建了一个储存池1。
然后我自己买了个4T的西数的盘作为储存池2。

今天早上出现储存池1损毁的情况,见如下两个邮件截图

打开浏览器还能进入到群晖的界面,储存管理里面说储存池1已损毁,删除之前请备份数据,我心想我的数据都在储存池2中,就直接把储存池1删除了,然后重启了一下,就再也进不去nas的系统的
回想一下昨天晚上也没做啥特别的,就是把关机计划改成周六不关机,然后用投影连了一下,其他也没有啥特别的操作了。

开始以为是自带的SSD质量不行,坏掉了,然后把SSD拆下来装上移动硬盘盒,发现win10电脑能识别,然后用DiskGenius扫了一下,也没有发现坏道。

不知有没有坛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呢?接下来要弄的话是不是只有老老实实的自己装黑裙了?

网友A:
还是用蜗牛星际折腾windows好,至少windows大部分人会诊断....

网友B:
重装试试,看看硬盘有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蜗牛星际折腾windows好,至少windows大部分人会诊断....

window下有没有类似于Drive那种用于同步的软件呢?
我装这个主要是用来同步和备份数据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装试试,看看硬盘有没有坏。

嗯,看来目前只有这样试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下有没有类似于Drive那种用于同步的软件呢?
我装这个主要是用来同步和备份数据用的 ...

Freefilesync

网友C:
存储池2不要动,挂到另一个同版本的黑裙上试试,数据应该还在

网友D:
数据腐烂了,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储池2不要动,挂到另一个同版本的黑裙上试试,数据应该还在

其实数据我不是很担心的,我用了Drive同步,所有的数据在台式机里的硬盘里还有一份。现在就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是否有简单的方式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腐烂了,无解

数据腐烂了?这个怎么理解呢?我储存池1里面没有什么数据的

网友:
存储池2的数据没事,把黑裙装在U盘再启动,数据应该还在

网友:
我也入了一个,16G的电子盘只用来装黑裙

楼主:
昨晚上本来打算重装的,结果进bois把uefi设置回复出场之后又可以进群晖的系统了。数据这些都还在,像没有坏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