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摄像头视频能否转成CSI接口

楼主(2019-08-24):
产品设计的原因需要摄像头距离处理器比较远,线缆至少要达到1-1.5米,以前用的cvbs分辨率又太低了,
现在考虑换用USB摄像头,但全志V3s处理器只有一个OTG口,还要留着做slave传输文件。
不知道有没有usb视频(YUY2,非压缩)能转到CSI接口的方案或芯片,不行就只能换处理器了

网友A:
加个Hub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Hub不就好了。

刚刚在想做个切换开关了,用做slave的时候可以断开摄像头host
一直没有接触过Hub的方式,不知道能不能接出一个host和一个slave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在想做个切换开关了,用做slave的时候可以断开摄像头host
一直没有接触过Hub的方式,不知道能不能接 ...

csi传不了那么远,最长50cm左右(500mbps),再长就不稳定了。它是0.4v电压驱动信号,衰减比较厉害。usb转csi没有听说过,我们做也只做csi转usb,因为usb需要一个庞大的协议栈!!没有os和驱动基本不可能。

你要是想长,就找个网口的吧。那个可以拉到100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在想做个切换开关了,用做slave的时候可以断开摄像头host
一直没有接触过Hub的方式,不知道能不能接 ...

额,我误会了,USB是host和device,不叫slave。
OTG同时要做host和device确实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误会了,USB是host和device,不叫slave。
OTG同时要做host和device确实不行。 ...

对,是Host和device....
想了想还是做个开关控制USBID高低电平更现实些,好在两个口可以不同时使用,做两个物理接口,差分线上2选1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Host和device....
想了想还是做个开关控制USBID高低电平更现实些,好在两个口可以不同时使用,做两 ...

对,这样最简单
USB模拟开关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