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ADC/DAC和普通的ADC/DA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8-24):
音频ADC/DAC动不动就是20位24位的,采样率一般是44.1kHz,但普通的ADC/DAC一般16位以上就很少了,谁来科普一下?

网友:
一个注重ac,dc不准,音乐不需要dc,一个注重ac+dc。。。

网友:
调过音频dac,输出和bin不能保证对应。

网友A:
作为DAC ADC这类产品 INL DNL指标是非常关键,音频的这些都是通常是非常差的,用作音频领域问题不大

网友:
音频ADC/DAC 频率相对固定,较高比特。I2S输入,至少有左右声道输出。

网友:
没办法,一方面耳朵太灵了,动态范围很大。另一方面,耳朵太蠢了,还挺喜欢有失真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DAC ADC这类产品 INL DNL指标是非常关键,音频的这些都是通常是非常差的,用作音频领域问题不大 ...

难怪TI这种大厂在音频芯片手册上不标DNL INL,原来是拿不出手,干脆就不拿出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