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光耦隔离驱动电路探讨

楼主(2019-08-24):
图中两种驱动电路哪个比较好。

U1导通后三极管还有有压降150MV左右影响Q1,使MOS管栅极低电平的时候有500mV不全低电平。单高电平性能还可以

U2导通后虽然解决了U2导通压降问题,但栅极驱动电压高电平只有4.12左右,压降有点过了,下降沿不是很好。

大家对这问题有什么改进的没有

蓝色的 U1 黄色的U2

网友:
没隔离还用得着光耦吗

网友:
用74LVC1G04之类呗,别用BJT自己搭了。

网友:
R7/R8不应该搞一样么?

楼主:
修改后栅极的驱动波形对比。第一个这样是否存在隐患。

网友:
正在学习光耦的使用,借鉴下

网友A(2021-06-16):
光耦前级与后级还是共地了,能做到隔离地后的仿真吗?上午正好试了下没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耦前级与后级还是共地了,能做到隔离地后的仿真吗?上午正好试了下没成

人家这个就是测试,正式用肯定不共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这个就是测试,正式用肯定不共地了

经过参考好多电路,我也仿真了一次。就是具体原理还是没弄明白(1k-10k频率)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