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HXA自2012已停产...",求一个正确的驱动。

楼主(2019-08-24):
以前的一个USB转RS485。插上电脑后显示 PL2303HXA自2012已停产,请联系供货商,是不是需要2012以前的驱动才支持,不过,win10-64能不能用?

网友A:
win7装2303的驱动都不能用了。之前装过老外改的2303驱动,装上就蓝屏了 你还是让LZ换CP2102系列的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7装2303的驱动都不能用了。之前装过老外改的2303驱动,装上就蓝屏了 你还是让LZ换CP2102系列 ...

多试一下老版的驱动,有个老外买了我的串口线(我卖三元不包邮),也遇到这个问题,他自己很快就意识到要装older version。
另外,某些驱动大师能自动帮你装好这个驱动。我的电脑是win7 64bit,很早就装好了。如有需要,我可以把我的驱动文件提取出来。
这个芯片还行,我的电脑从未蓝屏过。官方不支持,是因为台湾佬想推新品,实际上,这个芯片在市场上大量存在,性价比极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试一下老版的驱动,有个老外买了我的串口线(我卖三元不包邮),也遇到这个问题,他自己很快就意识到要 ...

不是不支持,而是以盗版的名义全部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支持,而是以盗版的名义全部不支持。

只能用两个字母来形容:BT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5820-1-1.html
试试这个。。。我没有蓝屏的问题。

网友:
放弃PL2303吧,都是坑
要么CP210x,要么CH340系列

网友:
这个和PL2303HX是一个型 号吗?没问题吧??

网友:
WIN10正版就会提示这个错误。求正确的驱动

网友:
别折腾了,换CH340 省事

网友:
不用折腾,装个驱动大师就自己安装好了。这个芯片很好用,比CH340好用

网友:
支持一下,手头有好多2303的USB转串口的。。。。

网友(2019-09-26):
2303这是不跟你玩了

网友(2020-02-06):
win10 x64   PL2303HX需要特殊版本驱动才行,不要用win10自动更新PL2303的驱动

网友(2020-07-16):
感谢,靠这个软件成功解决。

网友:
Ft232贵一点没这闹心事,试想调试着出这幺蛾子,能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