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坛友用过3.2v代替2节5号电池的锂电吗?求推荐一个

楼主(2019-08-24):
如题。。。。。字数补丁

网友A:
没啥意思,一般五号铁锂容量大多在600-700mah之间,加一个占位桶,容量远小于两节镍氢(2200mah)电池。

网友:
主要是做成2个5号电池或1个5号电池那样的封装时,容量太低,估计都只才有几百毫安时,而且自放电比干电池大得多,用起来比较麻烦,时不时就得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意思,一般五号铁锂容量大多在600-700mah之间,加一个占位桶,容量远小于两节镍氢(2200mah)电池。 ...

了解,那就不玩这个了。本来以为容量会比五号电池大

网友:
市场上已经有替代5号电池的锂电池,内部是锂电池,降压到1.5V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那就不玩这个了。本来以为容量会比五号电池大

究竟是追求容量还是可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究竟是追求容量还是可充电?

本意是代替可充电的5号电池,不过镍氢的感觉用一段时间容量下降得厉害。。。不知道啥原因,买到假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意是代替可充电的5号电池,不过镍氢的感觉用一段时间容量下降得厉害。。。不知道啥原因,买到假货了? ...

很多用5号的地方都不带低压(过放)停机功能,电池基本是过放牺牲的,远没有达到循环次数就容量降到基本不可用的状态了,特别是小孩的电动玩具。

网友C:
值不值得这样干的关键在于用电器的一个指标:终止放电电压,本来用电器这样设计是在使用锰锌电池或碱性电池时,电压过低时拒绝工作,迫使用户更换电池,至少不让电池过放电外壳烂穿漏液损坏用电器。如果这个电压设计在单节1.2V,对使用镍镉、镍氢充电电池就悲剧了,1.2V才放出20%电能不到。但如果改成磷酸铁锂电池,放电终止于2.4V,正好,还可以避免过放电。
如果用电器的终止放电电压设计成单节1.0V甚至更低,就没有必要专门另购3.2V锂电池了,单节3.2V锂电+占位筒容量比不上两节镍氢电池之和。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 3.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值不值得这样干的关键在于用电器的一个指标:终止放电电压,本来用电器这样设计是在使用锰锌电池或碱性电池 ...

感谢哥们科普!!

网友:
选择铁锂电池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电压,镍氢可充电电池的电压都是1.2V,而干电池的电压是1.5V。有些设备中,即使使用充满电的镍氢电池,开机也显示电池电量低,因为电压不够。现在用的冲牙器,就是用的铁锂电池加占位桶,代替两节AA干电池。
如果不是电压的原因,我觉得使用镍氢电池会更好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啥意思,一般五号铁锂容量大多在600-700mah之间,加一个占位桶,容量远小于两节镍氢(2200mah)电池。 ...

兄弟 要看能量 容量不能代表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兄弟 要看能量 容量不能代表什么

老江湖难道不懂这个,一节鉄锂电池加上占位桶,在3V系通中的能量是0.650AH*3.2V=2.08WH;

两节镍氢电池的能量是 2.15AH*1.2*2=5.16WH,这样的差别还用比较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老江湖难道不懂这个,一节鉄锂电池加上占位桶,在3V系通中的能量是0.650AH*3.2V=2.08WH;

两节镍氢电池 ...

这样算的是绝对能量,应该看实际释放出多少能量。

假如终止放电电压在2.2V

铁锂电池  0.650AH*(3.2V-2.2V)=0.65WH;

镍氢电池  2.15AH*(1.2*2-2.2V)=0.43WH

事实上,我用的冲牙器,两节AA电池,如果使用镍氢电池,满电电压才2.4V左右,直接电池电量低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算的是绝对能量,应该看实际释放出多少能量。

假如终止放电电压在2.2V

╰(*´︶`*)╯嘿嘿,没记错的话,放电容量好像不是这么计算的,想当然了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那镍锌电池看看合用不?!

网友F:
剃须刀上用过铁锂加占位桶,感觉很有劲,主要是电压比较高的原因把
容量肯定没两节AA大了,毕竟一节替两节怎么可能容量大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剃须刀上用过铁锂加占位桶,感觉很有劲,主要是电压比较高的原因把
容量肯定没两节AA大了,毕竟一节替两节 ...

要是能改电路成并联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关键是要修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改电路成并联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关键是要修改电路

用在剃须刀上感觉不到容量问题,单纯为了容量的话3.2铁锂的铁锂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铁锂的能量密度不是最大的

网友:
我用的南孚电池 锂可充套装 5号锂电池 1.5V 电池4粒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