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寻求一款单表内的4-20mA隔离输出的芯片解决方案

楼主(2019-08-25):
各位同仁好:
      有课题需求现寻求一款单表内的4-20mA隔离输出的芯片解决方案来替换现在用的是运放搭建的4-20mA输出电路!
      有做过这块需求的,麻烦推荐推荐来玩玩!
      先行感谢!

要求:
1、4-20mA输出要隔离,有可能同一款表内,有多路4-20mA信号需要隔离输出!
2、负载能力至少达到500欧
3、单独芯片级方案
4、易批量化生产
5、体积、封装没有要求
6、成本不敏感

ADI方案优先

网友A:
同求,我们现在的方案是用金升阳的隔离输出模块

网友:
磁隔离+AD421

网友B:
ad5420/5410加隔离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我们现在的方案是用金升阳的隔离输出模块

可以详细指点指点吗   直接隔离DC 24V吗?

楼主:
好的   谢谢你   421现在也用了,价格虽高但真的省心,陆续替换了分离元器件搭建电路,这个磁隔离  型号有什么推荐的   没怎么用过

网友:
也可以光耦隔离输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5420/5410加隔离芯片

也是这个方案,参考的ADI的PLC demo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你   421现在也用了,价格虽高但真的省心,陆续替换了分离元器件搭建电路,这个磁隔离  型号 ...

ADuM1310

楼主:
非常感谢    正看资料

楼主(2019-10-31):
每次来请教问题或方案,只要有时间和结论,习惯性的都会公布测试结果,实测1310可用,实测了115,111(MOS烧机插曲得得到大神们的指点已解决)和421,高低温箱、ESD、EMC、阻抗测试全部通过!
唯一未测试的就是感性负载。
再次感谢楼上各位,再次感谢群内和谐的技术氛围!
结贴!

网友C:
不考虑成本的话,AD5422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成本的话,AD5422不错

嗯  看了相关资料   只是421一直用   省事,批量产品   暂时不对它大改,新品中可以考虑!
主要稳定性高于成本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成本的话,AD5422不错

加上隔离电源和隔离芯片,如果路数较多,体积有点大

网友D:
一看到条件6,就乐了。
不过一般地,跟我们ADI/LTC Match的客户,“成本不敏感”这个约束,是排前3位的~
不展开讲太多,T公司的DAC8775,其实已经打得我们4CH V/I输出AD5755-1/AD5758等,满地找牙了的。。。
http://www.ti.com.cn/product/cn/DAC8775
http://www.ti.com.cn/product/cn/DAC8760
要做隔离,SPI侧,用光耦/荣湃/Silicon Labs容隔(但你非要选ADuMxxx/AD5755-1,我也乐意support的)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5755-1.html
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 ... the-lab/CN0418.html
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 ... the-lab/CN032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到条件6,就乐了。
不过一般地,跟我们ADI/LTC Match的客户,“成本不敏感”这个约束,是排前3位的~
不 ...

FAE出来了       那就推荐成熟电路吧
聊下现在的421  这个片子暂时不打算换
隔离方案    简单明了些    谢谢

网友(2020-07-23):
引用 网友D:
一看到条件6,就乐了。
不过一般地,跟我们ADI/LTC Match的客户,“成本不敏感”这个约束,是排前3位的~
不 ...

谢谢分享,看了下DAC8775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