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AI视觉模组DIY了一个驾驶疲劳监测仪

楼主(2019-08-26):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到了超出想象的地步,以前觉得手写识别、语音输入、人脸识别就是很神奇的东西了,现在出现了一种脸部关键点定位的技术,能把五官轮廓都给精确的定位出来。每只眼睛能通过9个坐标点,标出眼睑、瞳孔的位置,这简直太适合用来监测犯困了!

用人工智能进行分析,算法的计算量一般都很大,以前用树莓派3B跑过人脸检测,用OpenCV的Haar Cascades算法,要160多毫秒才能跑完一帧人脸检测。如果用效果更好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比如通过ncnn加速框架跑MobileNet-SSD模型,则需要260多毫秒,再跑一个关键点定位模型估计还要几十毫秒,整体帧率就只有3fps了。

是时候请出一个神奇的模块了,他内置了一颗AI加速芯片,单周期可以运行512次乘加运算,硬件支持卷积、池化、全连接等操作,还带了两颗手机摄像头模组,直接能对拍到的图像跑AI算法进行分析,通过UART输出分析后的结果,非常有意思!

目前VisionSeed模块提供的算法有:人脸检测、90点关键点定位、姿态角解算、人脸识别,还能够把自己训练的模型下载到模块上的AI芯片中运行。

我们先通过腾讯提供的PC端配置工具,看看模块上的AI算法输出的信息:

通过USB把VisionSeed连上电脑后,识别出来一个video0设备和ttyACM0设备,用配置工具打开ttyACM0,就能源源不断的获取到实时分析数据了,左下角马上显示出了我的脸部关键点,随着我眨眼、摇头、张嘴,这个虚拟的小人也跟着变化,数据可视化界面上,选择“左眼开闭”,曲线就开始滚动起来了,我每次眨眼,曲线就出现一个向下的尖峰,如果闭眼,曲线就稳定在0.05以下的位置,非常灵敏!

我们要把这个模组装到车上,当检测到闭眼的时候输出报警声。因为AI芯片上不能运行程序,所以需要一个单片机,这次我们用10块钱的STM32来运行报警的逻辑。

要怎么在STM32上获取到AI分析的结果呢?看了一下VisionSeed的文档,中间金黄色的FPC软排线里有UART接口,我们只需要把左边的那个接口板用个单片机替换掉,直接通过FPC座接到VisionSeed上,就能在STM32单片机上拿到结果了。

我们选择STM32F103来运行报警逻辑,通过串口0连接VisionSeed,串口1用来控制MP3模块发出报警声,PC13连接一个状态指示灯,原理图还是很简单的:

开始画板,右侧通过0.5mm间距的30pin连接器和VisionSeed相连;下方的Micro-USB接口供电,同时导出了VisionSeed的USB信号,可以方便调试;中间是STM32F103C8T6单片机;上方的4pin接口是ST-Link烧录口;左侧背面是一个3.5mm音频接口,用来向音箱输出报警声;正面还叠加了一个串口控制的MP3播放模块,布局是相当紧凑了。

导出gerber文件到工厂做板,三天后板子到手:

焊接元器件,推荐使用回流焊工艺,做PCB的时候加30元做一个钢网,就可以方便的手工印刷锡膏,把元器件放到焊盘上,送进烤箱,没错,家里烤面包的烤箱就可以!温度设定到250℃,看着锡膏完全融化后断电,一个个完美的焊点就出现了:

再用电烙铁焊上MP3模块:

最后要装到VisionSeed上。利用VisionSeed自带的散热片,结构稳固而紧凑。先拆掉左侧的接口板:

换上我们做好的单片机:

开始调试STM32程序。VisionSeed提供了开源的C++、Python、js的SDK,提供数据解析,直接就能得到人脸框、90个关键点的坐标。短短数十行代码,我们就完成了对双眼18个点的坐标分析,进而判断闭眼是不是超过了安全的时间:

通过ST-Link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然后把模组装到方向盘后,接上5v供电和音箱,坐上驾驶座,闭上眼睛,当当当——警铃大作,开车再也不怕犯困啦!

后记:
VisionSeed不仅仅是个集成了摄像头+AI芯片的模块,AI算法才是效果的保证,他内置了腾讯优图的算法,效果过硬,一直处于业界领先地位,以前一般在腾讯内部产品中应用,比如微信刷脸支付。现在通过VisionSeed人工智能视觉模块,开放给外界,你我也能接触到世界一流的腾讯人工智能算法,甚至能应用在自己的产品中,实在是非常开心。相信腾讯的开放,会惠及更多创业者和爱好者们。
另外,模块内还包括了人脸识别功能,通过附带工具软件管理数据库,能够实时离线识别库中的身份,非常强大,能做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等你一起来探索!

网友:
从哪复制来的,图呢

网友A:
好心提醒一下楼主,字体大小、看版规

网友:
前年ON的展会上已经看到过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心提醒一下楼主,字体大小、看版规

谢谢提醒

楼主:
VisionSeed是一个融合AI算法+运算能力+摄像头为一体的硬件模组,开发者通过VisionSeed可轻松使用优图人脸检测、识别、配准、姿态、属性等算法能力,创造性完成创新产品的研发。使用场景广泛,有兴趣可以看看:visionseed.youtu.qq.com。

网友:
我两年前买的UHD已经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从某乎抄来的?

网友B:
看运算能力的描述,怎么好像是使用K21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运算能力的描述,怎么好像是使用K210?

intel 的芯片
B**商城有卖
这是官网的参数:
摄像头
感光器件: 1/4英寸 Global Shutter
像素: 1百万
分辨率: 720P RGB + 720P IR @30FPS
处理器
Intel® Movidius Myriad X
AI加速运算能力1Tops(FP16)
硬件接口
USB 2.0、UART
软件接口
UVC、YtDataLink
尺寸
22×66mm
电源
5V 1.5A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el 的芯片
B**商城有卖
这是官网的参数:

好JB强大,有的玩

网友D:
不错呀
在高速上跑就是容易犯困,MP3的效果可能不明显,不知可不可以整一个高压电脉冲刺激一下?

网友:
成本没优势

网友:
这个不错,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呀
在高速上跑就是容易犯困,MP3的效果可能不明显,不知可不可以整一个高压电脉冲刺激一下? ...

手一抖。。。

网友:
这个不错, 做好了有市场的,尤其经常长时间跑高速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运算能力的描述,怎么好像是使用K210?

Intel® Movidius Myriad X AI加速运算能力1Tops(FP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呀
在高速上跑就是容易犯困,MP3的效果可能不明显,不知可不可以整一个高压电脉冲刺激一下? ...

你电一下试试

网友:
只连一个喇叭报警怕是不行,得驱动一根针使劲扎几下才行

网友:
好东西,电工可以动手试试!

网友:
思路挺厉害的

网友:
很好,看起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el® Movidius Myriad X AI加速运算能力1Tops(FP16)

这个AI的算力的确是很强大,比K210的高KPU高不少,不过可玩性没K210的高

网友:
对小眼睛的人友好吗?

网友:
实际场景中准确捕获眼睛部分视频都是一个调整,另外光照、角度。。。。等等影响因素太多了。很可能得在:天晴、视野好、无反光、司机头不乱动、不带眼镜。。。。等等前提下,效果不错。

网友E:
整天盯着人来做AI,净是些监控人各种动作的玩意。最后开发下去,在中华大地上,天网一旦建成,除了最顶端的几个,其他人都成了裸奔的奴才。
就不能用AI做些辅助,让人更方便的事情吗

楼主:
VisionSeed是一个融合AI算法+运算能力+摄像头为一体的硬件模组,开发者通过VisionSeed可轻松使用优图人脸检测、识别、配准、姿态、属性等算法能力,创造性完成创新产品的研发。VisionSeed通过USB或UART接口,以结构化形式输出        AI分析结果,用单片机就能玩转AI,开发AI应用触手可及。
VisionSeed具备1TFLOPS(每秒一万亿次)推理运算能力,功耗小于10瓦,提供可靠的FPC软排线接口,可置入各种嵌入式设备中。提供了完整的SDK、Demo工程、文档资源,以便使用VisionSeed进行产品开发,有兴趣可以看看:visionseed.youtu.qq.com。
VisionSeed可以在lichuang商城购买

网友F:
引用 楼主:
VisionSeed是一个融合AI算法+运算能力+摄像头为一体的硬件模组,开发者通过VisionSeed可轻松使用优图人脸检 ...

转载请注明出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整天盯着人来做AI,净是些监控人各种动作的玩意。最后开发下去,在中华大地上,天网一旦建成,除了最顶端的 ...

超越康熙乾隆指日可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转载请注明出处哦。

广告贴,你懂得

网友G:
噢,腾讯的呀,打死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噢,腾讯的呀,打死不用

为什么?

网友:
现在stm32也能用arduino编程了?

网友:
单周期可以运行512次乘加运算,这个利害。

网友:
关注一下,ai监控,疲劳驾驶。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也了解一下,电工也能接触AI了

网友:
运输行业及客运,已经大量在应用,也有了国家标准,主动安全属于

网友:
忘了在那个地方也看到过

网友:
  神马时候  车企  才会应用上去???

网友H:
我们这边大货车、危险品车早就安装了啊

楼主(2019-09-25):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边大货车、危险品车早就安装了啊

这个模块的可拓展性非常强,应用的场景多

网友:
499,还有的玩吗?

网友I:
哪里有卖,价格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哪里有卖,价格几何?

lichuang商城直接搜visionseed

网友:
不知道是否具有成本优势!

网友:
芯片是intel的太贵,用rk1808还可以,3TOPS的算力,20几元人民币的价格

网友:
电一下,会不会导致高速翻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