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电路

楼主(2019-08-26):
电路图如下,PULSE信号为30KHZ的方波信号。T1SELECT信号为交流小信号。
自己觉得U2A的3脚接地,根本无法工作。还请大家给点帮助,说说各自的理解。
谢谢拉。

网友A:
如果R24左边输入负电压,U2A输出正电压,就可以工作。
也许它只需放大信号的负半周。

网友B:
30K脉冲经过阻容滤波,已经成直流了,相当于Q6的1脚有个直流分量,交流信号叠加后,全转变为直流信号了。只要最低电压不小于GND,那么3脚接地没问题。

网友:
貌似运放应该采用双电源供电。

网友:
同意三楼------收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K脉冲经过阻容滤波,已经成直流了,相当于Q6的1脚有个直流分量,交流信号叠加后,全转变为直流信号了。只 ...

这个运放的输入电压小于0V,才可能产生正向电压,
这个是反向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R24左边输入负电压,U2A输出正电压,就可以工作。
也许它只需放大信号的负半周。 ...

我也觉得是的,但是前面应该不会出现负电压,整个系统都是单电源供电.
我也一直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的输入电压小于0V,才可能产生正向电压,
这个是反向放大器.

抱歉,没细看后面的运放,这个确实如你所说,这样的话,运放得是双电源供电才行了。

网友:
有的运放单电源时允许负输入(在合适的电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