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神能帮忙讲讲B3603电源里面模拟电路部分原理

楼主(2019-08-26):
B3603电源模块非常实用,电流测量精度也高(1mA),想学习一下电路原理,对于B3603电路里面的Pi-controller部分以及如何实现CC和CV不理解,请懂的大神帮忙讲讲吧。
工程
https://github.com/baruch/b3603
原理图
https://github.com/baruch/b3603/ ... BoardSchematics.pdf

网友A:
本身B3603是用来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B3603是用来干啥的?

B3603 DC-DC 电源,当作数控电源使用。
下面是百度上的说明书。
https://wenku.baidu.com/view/224df956caaedd3382c4d305.html

网友:
1、通过运放控制LM2596的反馈端来实现闭环反馈控制
2、CV恒压控制通过对输出电压的取样经过运放放大滤波进行反馈
3、CC恒流控制通过对输出电流的取样经过运放放大滤波进行反馈
4、CV/CC切换通过两个二极管将两组运放的输出与LM2596的反馈端连接实现自动切换(哪个电压更高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