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能检测接地线断开的装置

楼主(2019-08-26):
我们这边用一根铜棒敲到地下,然后引了一根线到部门测试台做地线,部门在5楼;

有一次铜棒被偷了,过了好几天才发现,等于有一段时间工作台等于处于未接地状态,不知有没有类似在部门内装一个地线断开就能报警的装置。

网友:
不行就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
不都是镀锌铁棒么?这么土豪用铜棒?

网友:
网上有专用设备。

网友A:
我们自己设计了一个,纯粹是意外,哈哈,因为错误理解了国标,设计了一个模块,地线断开 20 ms 报警 !

网友:
接地监控报警器,有着玩意,还能显示接地电阻

网友:
同意三楼。一般都是镀锌铁管或者铁棒,挖一米深的沟。间隔着打入地下,浇入降阻剂,然后用扁铁把这些接地体都焊接起来,最后引到室内。
一般地下水不是太缺乏的地区,一米长铁棒,间隔着1.5米,打入4根,就能把电阻降低到4欧以下了。
你直接敲一根铜棒进去,我估计很难达到4欧

网友B:
论坛上有过专门讨论安全插座的贴,里面就有地线开路判断。你可以找一下。

顺便吐槽下,真壕,用铜棒做地线。。。。。。。你打条不锈钢角钢下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有过专门讨论安全插座的贴,里面就有地线开路判断。你可以找一下。

顺便吐槽下,真壕,用铜棒做地线 ...

好的,谢谢,好像是有这个帖子,我搜一下。

网友:
装个接地电阻在线监测仪

网友C:
我再来主持一个功德无量的技术小项目:检测220V供电的地线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18864-1-1.html

“火线、零线反接和地线失效检测电路”的原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822351-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再来主持一个功德无量的技术小项目:检测220V供电的地线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18864-1-1.htm ...

这个电路基本上可以,不过需要根据实际改一下,我做过一个类似的产品,给我们设备用。

检测地线断开和LN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基本上可以,不过需要根据实际改一下,我做过一个类似的产品,给我们设备用。

检测地线断开和LN ...

谢谢,是的,我也准备按照这个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们自己设计了一个,纯粹是意外,哈哈,因为错误理解了国标,设计了一个模块,地线断开 20 ms 报警 ! ...

怎么错误理解国标的

网友:
贼怎么知道这根铜棒的

网友:
4楼的东西有用的话,那可真方便,电工必备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们自己设计了一个,纯粹是意外,哈哈,因为错误理解了国标,设计了一个模块,地线断开 20 ms 报警 ! ...

能开源一下吗?这玩意功德无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错误理解国标的

国标上面要求和设备之间连接一根 PE 保护地线,断开后要在 100ms 内切断电力输出。

我们错误理解成设备之间的 PE 保护地线一旦与总地断开就要切断电力输出 ...

结果就因为这个专门设计了一个模块做这件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开源一下吗?这玩意功德无量啊!

这不是个人的,因是单位的财产,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

网友:
可以公布下专利号啊,这个不违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