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步进电机较为精确控制的气体阀门?

楼主(2019-08-26):
管径大约20公分左右的,工业用,要能精确控制流量的,这种东东有没有?

网友:
减速变速箱有无尝试? 易燃易爆是否适合? 有现成的气体控制阀,不过造价有点感人.

网友:
好像叫比例控制阀吧

网友:
可以用磁编码在步进电机后端做个反馈,精细控制应该可行。

网友:
建议买个成品回来研究,这玩意儿不便宜,新的和旧的难做一直

网友:
电磁比例阀,

网友A:
有的,叫电动阀门,可以4-20MA控制开关角度,我用来控制蒸汽压力相当好,带反馈的

网友:
轿车节气门,拆车、原厂、副厂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叫电动阀门,可以4-20MA控制开关角度,我用来控制蒸汽压力相当好,带反馈的 ...

用哪种阀门控制蒸汽?
兄弟做哪块的,蒸汽也玩?
我一般只有开关量控制

网友:
电磁阀只有开关,电动阀可控制流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哪种阀门控制蒸汽?
兄弟做哪块的,蒸汽也玩?
我一般只有开关量控制 ...

生活所迫,啥都干,光机电液,这种系统我在2个不同的厂家做了2套了,都很稳定。

网友C:
我有一个球友 专门卖这个。
你量大的话我可以 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球友 专门卖这个。
你量大的话我可以 介绍一下?

量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生活所迫,啥都干,光机电液,这种系统我在2个不同的厂家做了2套了,都很稳定。 ...

我想知道在哪里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在哪里买。。。

买阀门?沪工阀门,我是机电城找的这家买的。

网友:
舵机控制的阀门

网友:
电动 调节阀。工业上用的基础零件吧。很多的,阀体大多数情况要定制。几千块价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的,叫电动阀门,可以4-20MA控制开关角度,我用来控制蒸汽压力相当好,带反馈的 ...

控制蒸汽 精确算不上吧.  我用的 给定开度和反馈开度总是对不上. 也可能是我的DAC ADC 用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控制蒸汽 精确算不上吧.  我用的 给定开度和反馈开度总是对不上. 也可能是我的DAC ADC 用的不好 ...

他是自反馈啊,他自己是个闭环,开环的不保险,他给你的信号只能说看看而已,不可能很精确的。
但是控制精度,我做到0.2度/min升温曲线平滑。控制还是很好用的。
当然,为了实现,我用了半年多去研究他。

网友:
SMC,亚德络.比例控制阀.要价格自己做了.

网友:
空调里的电子膨胀阀好像是步进电机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