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L53L0X上面用的光学盖片的进货渠道

楼主(2019-08-26):
请问万能的坛友,有没有人知道如图所示VL53L0X上面用的光学盖片的进货渠道啊,请给推荐下

网友A:
这模块是干嘛的,片子是滤光片吗?还是透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模块是干嘛的,片子是滤光片吗?还是透镜

激光测距,滤光片

网友B:
硅胶套+丝印了油墨的玻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胶套+丝印了油墨的玻璃吧

应该是偏振滤光片

网友:
看材质吧,估计是PMMA黑色透红外亚克力,这个便宜,如果是玻璃的话就是窄带滤光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偏振滤光片

激光波长:940nm。就是个丝印油墨的玻璃或者亚克力。作用就是:让940红外光可以穿透(穿透率由油墨透光率决定)。另外如果还有可见光测量功能的话,同时需要满足可见光的穿透率。

手机上大把在用。

基本上由TP厂制做的,你提供开孔尺寸和透光率具体值。
sensor手册里里有专业介绍的,看看吧

包括距离 尺寸,结构堆叠!

牵扯到光学,都与结构有关系。不是电气决定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波长:940nm。就是个丝印油墨的玻璃或者亚克力。作用就是:让940红外光可以穿透(穿透率由油墨透光率 ...

专业!

网友C:
给ST DEMO板上 配套的那家光学厂的,我之前从ST那要过来的,分享给你  不要太感谢我吆  哈哈 这个是邮箱:linda.li@hornix.com.tw  手机号我发私信给你吧

网友D:
VL6180用过  之前光学改版自己设计弄的  确实比较难弄  后来注塑的时候每次都用光谱仪测试  你要的话 可以吧模具厂介绍给你

网友E:
这种940红外过滤片,不太清楚价格如何? 好像挺贵的吧?
但红外线遥控器上,看到很多都是这样。。。大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ST DEMO板上 配套的那家光学厂的,我之前从ST那要过来的,分享给你  不要太感谢我吆  哈哈 这个是邮箱:  ...

哈哈,真的太感谢你呦!

楼主:
引用 网友D:
VL6180用过  之前光学改版自己设计弄的  确实比较难弄  后来注塑的时候每次都用光谱仪测试  你要的话 可以 ...

好的,多谢多谢,楼上给了家,我先问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940红外过滤片,不太清楚价格如何? 好像挺贵的吧?
但红外线遥控器上,看到很多都是这样。。。大量用 ...

好像好几块钱一个。

网友F(2020-08-15):
引用 网友D:
VL6180用过  之前光学改版自己设计弄的  确实比较难弄  后来注塑的时候每次都用光谱仪测试  你要的话 可以 ...

您好,目前做了一款东西,但是一直找不到VL6180的盖片。能把模具厂介绍给我吗?这个模具厂做出来的盖片对传感器性能有影响吗?谢谢告知

网友:
请教不加滤光片,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目前做了一款东西,但是一直找不到VL6180的盖片。能把模具厂介绍给我吗?这个模具厂做出来的盖片对 ...

可以 你在深圳还是在哪里 直接加我的微信  我推送给你  1890244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