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网络变压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9-08-27):
1.请问大家在选千兆和百兆网络变压器时候都是如何选型的?
2.关于网络变压器的中心抽头接法问题,网上有说PHY是电流型驱动的中心抽头接电源,电压驱动的接电容到地,
   还有说电压型的接电源,电流型的接电容到地,请问到底哪个是正确的? 我个人倾向于电流型的接电源,电压型的接电容到地。
3.请问下WAN和LAN的网络变压器是否可以用同一个型号?就是说同一个网络变压器用在wan和lan上面都是一样的是吗?

网友A:
1、我们一般都是选大家常用的型号,兼容的型号很多可以相互替代;2、PHY选定以后,根据PHY手册确定变压器接法,当然研究一下电压电流型变压器接法原理也是有必要的;3、不管WAN还是LAN,接口和速率相同就能用相同的变压器,当然很有可能二者一个是百兆,一个是千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们一般都是选大家常用的型号,兼容的型号很多可以相互替代;2、PHY选定以后,根据PHY手册确定变压器接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