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人帮忙将Cadence的PCB转成AD或者PADS9.5可打开的格式

楼主(2019-08-27):
一客户需要此PCB来改Layout,原厂提供的Cadence16.6的版本的文件,我电脑上只有PADS9.5,无法直接打开转换,麻烦有Cadence16.6或者以上的版本的朋友帮忙转换一下,可以转成AD或者PADS的格式都可以,谢谢!

网友A:
我记得以前找人转一个要几千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找人转一个要几千块。

你理解错了吧,只是导出成AD可打开的格式或者PADS可打开的格式。

网友A:
首先声明,我不会转,只是以前询过价格。

没理解错
allegro->AD (没用过)
allegro->PADS(四层10x15cm) 我说的就是这种,大概就是这个价格。

另外,可以打开,跟可以使用完全是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声明,我不会转,只是以前询过价格。

没理解错

可打开的格式,又不需要你去改成可用的PCB,自己Layout要用

网友:
我碰到的以下问题:

1。allegro焊盘是单独的,它转换后,有的会变大,超级大。
2。有些allegro中的特殊形状焊盘会转换失败。
3。过孔有些会丢失,有些会变大或变小。
4。铺铜间距有些会变。
5。会丢失部份网络。
6。特殊规则区域(极特殊的会消失)

还有其它一些,暂时想不起来。

网友B:
就是有点乱,将就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有点乱,将就下!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