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路通过人体对地有AC50-100v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9-08-27):
5V电路通过人体对地有AC50-100v电压,正常吗?

网友A:
Y电容接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Y电容接地了吗?

没有,接在整流输出的400+端

网友B:
一猜就是没接大地,进来一看果然是

网友:
图画得不错啊。没真接地都会有电压。被电过郁闷

网友:
从高压端接一个电容过来肯定会被电一下,电压大小和你电压表的阻抗有关系。自己可以算一下这个电压有多高。XC=1/2*PI*C  那么电压=220v*仪表阻抗/(SQR(仪表阻抗^2+xc^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猜就是没接大地,进来一看果然是

我想应该是在输入输出端均加上对大地的电容,可是输入端空间限制没办法再加器件了,不知道只在输出端加电容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