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纽扣电池升压芯片推荐

楼主(2019-08-27):
请教推荐纽扣电池的升压芯片。
目前选的纽扣电池3.0V,600mAh,最大持续输出电流6mA;
负载需要电压3.7V,最大负载电流6mA。

请教有没有什么合适这种应用的用的比较多的升压芯片?芯片本身的消耗的电流不能太大。谢谢!

网友A:
直接选用3.6V锂离子纽扣电池LIR20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选用3.6V锂离子纽扣电池LIR2032

这个锂电池的自放电备注是小于1%/月,感觉还行,因为我们的电池需要放置3年再用,期间不能充电

网友B:
电流小可以找电荷泵应该可以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小可以找电荷泵应该可以升压。

有推荐的型号吗?

网友:
mcp1640 sg有兼容

网友C:
3.0V,6mA;升压到
3.7V,6mA。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不可以啊 ,不是芯片的事。

网友D:
楼上说的对,你需要3.7/3.0*100%效率的升压器:)

网友E:
有那种输出电流很大的纽扣电池,我一个做安防的客户在用。

网友F:
纽扣电池那么大容量,有600ma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纽扣电池那么大容量,有600mah的?

2032真不小,只是6ma电流要累垮了。。

网友G:
楼主是用cr2450吗,什么牌子的?自放这么低

网友:
什么纽扣电池容量那么大?

网友H:
楼上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需求本身就矛盾,3V/6mA的电池,升压以后,即使忽略升压芯片本身的损耗,也不可能达到6mA的,升压后输出电流必定会减小。

网友I:
很好奇为啥是3.7V供电,非得用纽扣电池+方案DC-DC的

网友J:
这种电路行不行?

网友:
楼上还在出电路,地球上是没有任何一种电路能满足楼主的了

网友K:
我之前用过BL8531CC3TR50,这颗国产芯片,去对这个LIR2032进行升压,负载有一颗STM8,一颗24L01,和几个灯,充满大概能用个15分钟的样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V,6mA;升压到
3.7V,6mA。

电池的6mA是持续输出,瞬间也是可以到更大的,终端的6mA不是持续需要,需要的电流会比这个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你需要3.7/3.0*100%效率的升压器:)

电池的6mA是持续输出,瞬间也是可以到更大的,终端的6mA不是持续需要,需要的电流会比这个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那种输出电流很大的纽扣电池,我一个做安防的客户在用。

有推荐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纽扣电池那么大容量,有600mah的?

选的是亿纬锂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用cr2450吗,什么牌子的?自放这么低

2450的,亿纬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需求本身就矛盾,3V/6mA的电池,升压以后,即使忽略升压芯片本身的损耗,也不可能达 ...

电池的6mA是持续输出,瞬间也是可以到更大的,终端的6mA不是持续需要,需要的电流会比这个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好奇为啥是3.7V供电,非得用纽扣电池+方案DC-DC的

后端的电路是3.7V左右工作,而且考虑到自放电的时间,一般纽扣电池自放电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电路行不行?

对这种电路不会分析,还是很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之前用过BL8531CC3TR50,这颗国产芯片,去对这个LIR2032进行升压,负载有一颗STM8,一颗24L01,和几个灯 ...

你后端挂的大电容是选的哪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后端挂的大电容是选的哪家的?

后端电容我选了47uf  6.3V 0805封装的钽电容,哪家就随意了

网友L:
选3.6V的锂亚电池比较好吧

网友M:
在网上看到这几款的升压效率还挺高的,特别是在小电流情况下,楼主看看合适不?

编辑原因:添加数据手册

TPS61098
ETA1061
SGM66099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选3.6V的锂亚电池比较好吧

有点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网上看到这几款的升压效率还挺高的,特别是在小电流情况下,楼主看看合适不?

编辑原因:添加数据手册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硬件设计的新手,你把要做什么发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3.0V升 3.7是什么需要?一般3.7V的芯片3.0V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换电池吧,就算是电荷泵也很难。你这是超长低功耗待机

网友:
3.6v的比较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