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了一个红外线光幕,里面的芯片请教大家是什么型...

楼主(2019-08-28):
这个是美国进口货,图片是发射端,每个灯都有一个这样的芯片。

印字 NL Y4

网友A:
ichaus家的激光器驱动吧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邦纳的吧?分析下电路,应该可以猜测出是什么元件,发射的比较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邦纳的吧?分析下电路,应该可以猜测出是什么元件,发射的比较好实现。 ...

你怎么这么了,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haus家的激光器驱动吧

谢谢你提供了厂家,找到了相关资料了

网友:
这是干嘛用的。

楼主:
安全光幕啊,保护人的。类似电梯门那个

网友:
关键是接收那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