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ata类型全局数组初始化异常问题(si1005芯片+C51编译器),

楼主(2019-08-28):
为si1005芯片写代码,采用keil C51编译器,版本v9.59。
uart接收缓冲区,建立了一个比较大的数组,示例如下:
----------------------------
U8 xdata g_uart_rx_buff[1024] = {0};//异常  line1
//U8 xdata g_uart_rx_buff[1024];//正常  line2
----------------------------
如果定义变量时,顺带初始化(使用 “{0}”,line1所示),仿真时程序,无法进入到main函数;
如果不初始化(line2 所示),程序运行正常!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这样初始化不对吧?

网友:
没有错误提示?

楼主:
编译、连接没有问题,没有报错!

网友:
第一个,应该只是初始化第一个元素吧?

网友:
看汇编代码是怎样的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找到了,看门狗的问题;复位后看门狗开启,并且超时间隔非常短(3072 system clock cycles),来不及初始化更多的变量了!
----------手册类介绍如下:---------
The WDT is enabled following any reset. The PCA0 counter clock defaults to the system clock divided by
12, PCA0L defaults to 0x00, and PCA0CPL5 defaults to 0x00. Using Equation 28.5, this results in a WDT
timeout interval of 256 PCA clock cycles, or 3072 system clock cycles. Table 28.3 lists some example timeout
intervals for typical system cloc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