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用C#写的应用程序启动工具

楼主(2019-08-28):
电脑桌面太乱,安装各种软件。经常会找不某个软件,所以就是C#写个实现启动应用程序的小工具,可以减少繁琐操作步骤,桌面也简洁了。

修改相应的软件路径和名称

网友:
Rolan is all for u.

网友:
这个挺好的,收藏了

网友:
类似这种的桌面工具栏软件,不知道有多少了,有很好用的,楼主可以去找找

网友:
以前想过,但是觉得这个界面做起来更难看,也知道有一些小工具也有类似功能而且更完善就没有了
目前都是win10 很多放到磁贴里头
然后部分软件例如计算器都是win+R 然后输入命令按回车进行打开,或者win+S 搜索打开

网友A:
找到软件 右键固定到开始菜单。不就和你这个功能差不多了吗。何必再启动一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软件 右键固定到开始菜单。不就和你这个功能差不多了吗。何必再启动一个软件 ...

主要安装很多软件,在Windows菜单栏目找起来也很麻烦,而且常用的就那几个软件。

网友:
练习练习语法可以。感觉并不是适用,原来点一下,现在点两下,如果可以接收点两下的话,直接建个文件夹常用的拖文件夹,不用这个都拖回收站,爽歪歪。

网友:
常用几个就放在桌面就好了啊,嫌乱单独用一个文件夹放在左上角。如果win10的花还能再开始菜单里面布局。

单独写一个程序再调用其他程序怎么感觉有点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了

网友:
Everything 了解一下 https://everything.en.softonic.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安装很多软件,在Windows菜单栏目找起来也很麻烦,而且常用的就那几个软件。 ...

把常用的软件快捷方式放到一个文件夹,然后在任务栏上新建一个工具栏指向这个文件夹。

网友:
我用 Launchy, 全局快捷键呼出后,打几个字母就能找到要打开的程序
比如 Visual Studio 输个 vs 就可以,默认找到的不对可以手动选,之后就记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安装很多软件,在Windows菜单栏目找起来也很麻烦,而且常用的就那几个软件。 ...

对啊,常用的就固定任务栏,不常用的 直接搜索 回车就行了,不用在菜单栏里找,win10的菜单栏找应用程序,对非英文来说真的烂。

网友:
这种软件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安装很多软件,在Windows菜单栏目找起来也很麻烦,而且常用的就那几个软件。 ...

开始菜单可以只固定常用的几个软件。有一条分割线的,分割线以上自己固定,分割线以下是最近使用软件的排序。

网友:
习惯之后,还是快速启动工具好用,altrun和launchy都很好用

网友:
对你的敬佩之情无以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