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5个16进制数如何等长加密?

楼主(2019-08-28):
请教坛友,5个16进制数如何等长加密?最好有软件直接下载,最简单加密即可。

网友A:
最简单的,各种左移右移,互相交换,取反异或之类的,三五行程序搞定

网友:
异或、转置?

网友B:
5 个 16 进制数?是 AB CD E 这样就两个半字节吗?那要求等长的话块大小只有 20bit, 加密有用吗?
40-bit 加密都没啥用

https://en.wikipedia.org/wiki/40-bit_encryption
> All 40-bit and 56-bit encryption algorithms are obsolete, because they are vulnerable to brute force attacks, and therefore cannot be regarded as sec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各种左移右移,互相交换,取反异或之类的,三五行程序搞定

不写程序,直接加密给别人

楼主:
现成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5 个 16 进制数?是 AB CD E 这样就两个半字节吗?那要求等长的话块大小只有 20bit, 加密有用吗?
40-bit  ...

5字节。

网友C:
随便做个种子异或,或做个加密表,简单实用。

网友D:
http://ctf.ssleye.com/cvencode.html
终于明白了,你要的是这个

网友E:
rar加密码打包后发给对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做个种子异或,或做个加密表,简单实用。

人家一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ctf.ssleye.com/cvencode.html
终于明白了,你要的是这个

等长,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rar加密码打包后发给对方。

几个数字做密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