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解密一个PDF文档

楼主(2019-08-28):
我使用PDF Password Remover V3.0(含注册机).zip  试了以下,显示没有加密,但是我打开还是要输入密码

网友A:
直接打开没有密码我是用的 adobe reader xi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开没有密码

我用手机打开没有密码,但是用电脑打开有密码

你是用电脑打开没有密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手机打开没有密码,但是用电脑打开有密码

你是用电脑打开没有密码吗?

你的软件识别错误换一个确实没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软件识别错误换一个确实没密码

我用的福ting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9922-1-1.html?_dsign=3193bdcf

网友B:
没有加密,只是生成的格式版本要求有点高,用google的chrome打开即可!满意就定为最佳答案!

网友:
福昕  版本:  9.0.1.33153
正常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加密,只是生成的格式版本要求有点高,用google的chrome打开即可!满意就定为最佳答案! ...

满意!

我用chrome另存了一下

网友:
九阴真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