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压屏机才能焊的电视机屏软排线?

楼主(2019-08-28):
电视屏上的软排线需要用压屏机来焊接,但压屏机要上万元,
单纯就一两个屏的话,上压屏机不现实。
请问有什么DIY的方法可以完成这样的焊接?

另外,那个软排线上需要图导电胶,请问这个导电胶是什么原理?若是导电的话,会不会导致不同排线脚之间的短路?

谢谢啊

网友A:
拿外面去压,有专门修液晶屏的。

网友:
用烙铁烫就行,但是很考验技术,没搞报废两块屏以上没有把握千万别尝试

网友:
估计只有用压屏机,没有其它替代

网友:
好像目前排线坏了只有换新。
不知道液晶电视那种品牌的不容易坏?
没有可靠的就只要买便宜的了,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外面去压,有专门修液晶屏的。

借用一坛友的话,修屏的都不修,花的时间和精力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借用一坛友的话,修屏的都不修,花的时间和精力还不如买个新的。

五六十寸的屏,只是线坏了,还是有修的价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六十寸的屏,只是线坏了,还是有修的价值的。

线坏就是屏坏!

50寸的维修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
如果屏幕没爆还是可以修的,我就修过一台27寸显示器,从新换屏上的cob驱动器,150块,找本地的维修店划算,邮寄就不划算了,不好包装邮费也贵

网友C:
胶水里面有微型锡珠,所以压下后可以导电。

网友:
不是说有的撕掉cof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胶水里面有微型锡珠,所以压下后可以导电。

谢谢,这个回答弄明白了,为什么压下就导电,不压就不导电

网友:
那玩意叫ACF胶,专利都在小日本手里。

网友:
淘宝上找修屏的,最好找本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