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80 内存条可以用8G+16G的组合吗

楼主(2019-08-28):
公司对开发这块电脑配置的认识还不够深刻,配的配置都比较低,4月份给配的笔记本,Dell 5580 ,内存是8g,我这编译器,配置软件,音乐软件一运行,内存占用长期处于80%。
有时候编译代码的时候,直接把音乐软件就卡的退出了,准备自费买个16G的内存条先用着,到时候拆下来的时候也不过时。但是看说明书上没写支持这种组合,其他组合是支持的。
不知道行不行,在网上搜其他电脑是支持这种组合的。现在不能确定,也不敢买,难道尝试一下7天无理由试试?

网友:
正常是支持这种模式的,如果实在不支持就把8G拆下来呗

网友:
可能,只是不是双通道模式,性能略差

网友:
我们正在全面vm化,新服务器双8280,我数框框都不会数了。。

网友A:
怎么组合都可以,8G会和16G其中的8G组成双通道,剩下的8G是单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组合都可以,8G会和16G其中的8G组成双通道,剩下的8G是单通道。

好的,多谢解答,准备关注一下价格现在  三星 16G 2666的笔记本内存是599

楼主(2020-10-31):
回复一下。说明书上专门说了支持 8+8.  16+16这种组合,没说支持8+16,也没说不支持,最后实测是支持的。看来也不能全参考说明书

网友:
以前经常这样的,不过那时单位是内存的单位是M不是G,为什么不行? 那就是24G内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