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停止下来后有声音

楼主(2019-08-28):
使用57步进电机,驱动器32细分,步距角1.8。当电机停止下来后,如果不关闭使能,停下来后会有嗡嗡的声音。并且和走过的步数有关系,如果走过的步数不是32的整数倍,那么会有声音。比如我走6400步,停下来没有啥声音,而走6416步,则会有声音,请问这个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非常正常,不用处理。

网友B:
据说航模的提示音,都是用电调驱动电机发出来的,连蜂鸣器都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正常,不用处理。

有时候声音还挺烦人的 真想处理掉有没有啥好的办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航模的提示音,都是用电调驱动电机发出来的,连蜂鸣器都省掉了

好像是的 可以发出电报那种嘀嘀嘀声

网友A:
真想静音的话,换Trinamic的驱动,或者雷赛的DSP系列驱动。

网友:
用我的驱动器也不会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想静音的话,换Trinamic的驱动,或者雷赛的DSP系列驱动。

请教为什么楼主描述的情况是正常的?而32倍又可以不响?换成Trinamic不响又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为什么楼主描述的情况是正常的?而32倍又可以不响?换成Trinamic不响又是什么原理 ...

同问 我用的驱动芯片是thb6128

网友:
thb就是会响,你换个好些的驱动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为什么楼主描述的情况是正常的?而32倍又可以不响?换成Trinamic不响又是什么原理 ...

一般步进驱动器使用峰值电流斩波恒流,当占空比>50%时会形成次谐波振荡,产生可闻噪音。当电机处于特定细分,两个线圈的占空比都<50%时,噪音就会消失。

Trinamic的stealthChop静音驱动则是通过自学习电机参数,根据实时转速下的反电动势和电源电压之差以及平均电流来计算目标占空比,避免了次谐波振荡。
但这个模式由于需要根据实时转速估算占空比,在高速大动态时会有明显滞后,容易失步,所以在大动态时驱动会自动切回电流斩波模式。

雷赛的DSP驱动和ST的L6470都是用类似的技术实现静音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步进驱动器使用峰值电流斩波恒流,当占空比>50%时会形成次谐波振荡,产生可闻噪音。当电机处于特定细 ...

古大师果然无所不知

网友D:
用的什么牌子的驱动器?换好一点的驱动器应该不会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步进驱动器使用峰值电流斩波恒流,当占空比>50%时会形成次谐波振荡,产生可闻噪音。当电机处于特定细 ...

受教了,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步进驱动器使用峰值电流斩波恒流,当占空比>50%时会形成次谐波振荡,产生可闻噪音。当电机处于特定细 ...

百科全书般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步进驱动器使用峰值电流斩波恒流,当占空比>50%时会形成次谐波振荡,产生可闻噪音。当电机处于特定细 ...

这么一说豁然开朗啊

网友:
说明没停下呗!

网友:
换驱动器,不同的差别大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步进驱动器使用峰值电流斩波恒流,当占空比>50%时会形成次谐波振荡,产生可闻噪音。当电机处于特定细 ...

受教了 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牌子的驱动器?换好一点的驱动器应该不会有了。

画的板子 芯片是thb6128

网友E:
如果单相电流小于2A,看看我的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136282912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单相电流小于2A,看看我的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53360233.7.4e ...

驱动器来说太大了 我们要集成到板子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步进驱动器使用峰值电流斩波恒流,当占空比>50%时会形成次谐波振荡,产生可闻噪音。当电机处于特定细 ...

研究得透彻

网友:
古大师果然无所不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步进驱动器使用峰值电流斩波恒流,当占空比>50%时会形成次谐波振荡,产生可闻噪音。当电机处于特定细 ...

大师,果然无所不知,我真的很想问,有没有你不知道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步进驱动器使用峰值电流斩波恒流,当占空比>50%时会形成次谐波振荡,产生可闻噪音。当电机处于特定细 ...

大师,佩服,请教下市场上的CANOPEN总线式的步进驱动产品采用的canopen协议是商业代码还是开源代码上改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驱动器来说太大了 我们要集成到板子上面

非整步停止……锁相噪音

  应该说说用多大电流,工作电压,电机的额定电流多大。另外,现在用的电机,是否其它驱动器驱动时,在任意位停止都没有锁相噪音?

如果工作电流在2.5A以内的,或者可以考虑一下TB5128,在这个电流内锁相噪音方面相对较低,会听到轻微的电流声,如果不留意可能没感觉。 如果工作电流更大的,看看是否能半流锁方面…… 不过对于THB6128,这个最大电流也就2A左右,所以TB5128应该没问题,最大细分也是128细分

  如果用TB5128驱动的是42电机或者更小机号的电机,高阻小电流的(绕阻内阻十几欧~几十欧,电流在0.5A以内),这种需要选择大一点的采样电阻,应该会有改善。实在不行,还可以调整衰减方式,这对高阻小电流的锁相噪音改善有效果

网友:
我的挺下来没有声音,但是用手摸有时候微微的振动,有时候又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整步停止……锁相噪音

  应该说说用多大电流,工作电压,电机的额定电流多大。另外,现在用 ...

膜拜大佬

网友:
gzhuli高手 可以参考下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5483-1-1.html  不过这个只能42  你可以选型个TMC其他型号 有点贵

网友:
TMC芯片确实好用,用过之后什么3977之流的完全没法看了

网友(2020-03-13):
跟驱动器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