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笔记本硬盘,发热厉害,这是怎么了?

楼主(2019-08-28):
dg慢扫,没有发坏坏道。
目前放在光驱位,刚才拿起笔记本,发现笔记本背面(光驱位背面)特别烫

网友A:
光驱位散热不行吧,放个固态硬盘就没问题了

网友B:
50度以内没任何问题的,
之前7200转的本盘夏天经常55度多去,用了5年也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度以内没任何问题的,
之前7200转的本盘夏天经常55度多去,用了5年也没出问题 ...

硬盘超过60度就要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驱位散热不行吧,放个固态硬盘就没问题了

如何改善光驱位硬盘盒散热呢

网友:
用笔记本散热器持续对背面降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超过60度就要挂吧

60度以上工作是超出普通硬盘设计范围了,储存温度应该能再高些,
温度再高不会高到居里点吧?数据至少还是安全的

比起温度光驱位更大的问题是不抗震

网友C:
e420安装了固态硬盘原机械硬盘放光驱位,使用未见温度异常。

网友:
散热托盘或者架空

楼主(2019-11-29):
引用 网友B:
50度以内没任何问题的,
之前7200转的本盘夏天经常55度多去,用了5年也没出问题 ...

为什么到了60度很容易出问题呢?
以前有台式机机械硬盘,一段时间在62度左右,然后就出了很多坏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e420安装了固态硬盘原机械硬盘放光驱位,使用未见温度异常。

隔着壳感觉不到,拿出来试下,很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到了60度很容易出问题呢?
以前有台式机机械硬盘,一段时间在62度左右,然后就出了很多坏道 ...

估计是热胀冷缩超过机械设计限度吧,
当年IBM玻璃盘片硬盘故障率高据说就是多次冷热循环后磁粉会脱落撞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热胀冷缩超过机械设计限度吧,
当年IBM玻璃盘片硬盘故障率高据说就是多次冷热循环后磁粉会脱落撞磁 ...

现在硬盘内不盘片好像不是玻璃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硬盘内不盘片好像不是玻璃的吧

不,2.5寸的硬盘已经全是玻璃或类似的陶瓷盘片,至少不是铝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2.5寸的硬盘已经全是玻璃或类似的陶瓷盘片,至少不是铝片了

玻璃陶瓷高处掉下,都能碎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玻璃陶瓷高处掉下,都能碎了吧

是的,本盘盘片碎的我见过几次,掉落高度不到2米(工作时),
晃着硬盘有碎玻璃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本盘盘片碎的我见过几次,掉落高度不到2米(工作时),
晃着硬盘有碎玻璃声音……  ...

看来还是铝片扛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