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升压超级电容充电芯片

楼主(2019-08-28):
请帮忙推荐一个升压芯片,要求如下:
1) 输入的电源是 3.3V 5mA
2)对超级电容充电,超级电容容量为0.022F或者0.047F,4V。
由于输入源比较小,很容易拉挂。
目前使用了BQ25505,原来对MPPT理解有误,所以不能使用BQ25505了,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个新的芯片,谢谢

网友:
用三极管限流

网友A:
找一下能量收集芯片,当然价格比较美丽,比如LTC35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能量收集芯片,当然价格比较美丽,比如LTC3588

这个也会拉挂输入源,UVLO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
LTC3221可调升压输出

网友:
楼主是要把3.3V升压到4V给电容充电吗?

网友:
超级电容还有4V的?想不通这是什么电容,2串的不是5.4V了么

网友:
升压后电阻限流充电就可以了吧,这种容量的电容内阻都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