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开发一个iOS及安卓充电曲线记录软件最简单?

楼主(2019-08-28):
在做手机充电相关的一些东西,需要记录手机充电曲线、温度等一些信息。
想要的功能很简单,APP在后台运行,以一定的间隔(如5秒)读取手机的电量、电池温度等信息,保存到一个文本文件,或者通过WiFi发送到上位机。
安卓上稍微好些,能找到一些这方面功能比较强的软件,缺点是无法导出数据,只能在手机上看,不方便后续分析。
iOS上面找到的软件功能都很弱。
想自己尝试开发一个软件,但是iOS的APP签名什么的非常麻烦,要注册苹果的帐号,还需要搞mac的开发机什么的。
请教下,用什么方法开发这样简单的一个app最简单? iOS上有没有什么JS、Python的解释器app之类的,直接写一个脚本,不需要打包、签名就能直接运行的?如果能做到安卓、iOS通用,那就更好了。

网友:
做一个中间件如何?获取充电数据,存储到tf卡,然后pc分析。。

网友:
ios没有mac就不用想了,不管多nb的跨平台编译,最后都要到mac本地编译生成iso包。现在的网络app除外

网友A:
不要想了,要想上架苹果APP,就是要打包发布到appstore的。不过开发APP你可以多种方式,同时开发Android和iOS,可以用微软的xamarin,C#语言,可以用ReactNative(JavaScript),Flutter(Dart语言)这些混合开发;单独开发的话,Android就是用android studio开发,用Java或是Kotlin。iOS是用Xcode,用Object-c或是Swift。如果没有mac电脑。可以去装黑苹果,可以在淘宝上找人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了,要想上架苹果APP,就是要打包发布到appstore的。不过开发APP你可以多种方式,同时开发Android和i ...

不需要上架,就公司内部几台iPhone测试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上架,就公司内部几台iPhone测试机用。

那就容易了,申请个开发者帐号用Xcode写软件就能安装上去了

网友B:
高端点的usb表(2-300元左右)不是带串口的么(带A口和C口)?也有配套上位机,可以直接传到电脑上。

//-----------------------------编辑原因,添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端点的usb表(2-300元左右)不是带串口的么(带A口和C口)?也有配套上位机,可以直接传到电脑上。

这个是输入部分的,我们想要手机接收到的电量信息。

网友:
微信小程序可以实现么

网友:
iOS上的JS解释器可以试试JSBox,不过貌似没有获取电量的API,但应该可以通过Objective-C Runtime调用iOS API。至于电池温度,好像没听说过iOS有这API
https://docs.xtek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