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MAX5137这个DAC吗?我已经调了5天了就是没有输出

楼主(2019-08-28):
手册说送24bit 数据高位在前头8BIT是控制字节我往DAC里写数据不管用,谁有例程给个吧

网友A:
你是如何调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调的?程序?

你好程序在这里,这个程序是发送0xff0到AD5173的数据寄存器里,然后再发送0x0101f0 我的电路板上7715的DIN数据输入端子是经过反相器的所以送出的数据是反的数据手册在这里

#include<REG52.h>

sbit CS=P1^0;
sbit DIN=P1^2;
sbit SCLOCK=P1^1;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writetoreg(byteword)         //The subroutine write byteword to the corresponding registers of AD7709
unsigned long byteword;

{
unsigned char i;
CS=0;
for(i=0;i<24;i++)
        {
         SCLOCK=1;
if(byteword&0x00800000)
      DIN=0;
else DIN=1;

byteword<<=1;
Delay1ms();
SCLOCK=0;
  Delay1ms();
        }

Delay1ms();
CS=1;
}

void main()
{
    CS=1;
        DIN=1;
         SCLOCK=1;
   writetoreg(0x11fff0);
   Delay1ms();
   writetoreg(0x0101f0);
   while(1);
}

网友B:
时钟信号不是每位都要建立一个上升或者下降沿信号吗,咋还需要判断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信号不是每位都要建立一个上升或者下降沿信号吗,咋还需要判断条件? ...

循环24次啊 发送24个时钟

网友C:
看楼主的签名  楼主是个情痴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签名  楼主是个情痴喔

梦离喜欢的不是云天河吗?

网友:
大佬,调这个得抓波形,我现在一遇到问题先抓波形对比,有些时候设计和实际搭不上,有时候就是硬件接收的不对,

另外,有硬件SPI的话可以用 ,模拟的麻烦,24位可以3个8位拼起来

网友:
芯片有没有读功能,有的话,先读出一个比如上电后有确定值的寄存器,这样你才知道你的驱动是不是对的,
等时序对了,再写数据就简单了

网友:
先确保芯片是好的,然后认真看手册

网友:
买个逻辑分析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梦离喜欢的不是云天河吗?

歪个楼,他们的关系好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