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瓦的变频排气扇与23瓦的普通排气扇效果风量是一样的?

楼主(2019-08-29):
某宝上看到6瓦的变频排气扇,与23瓦的普通排气扇的风量是一样的,都是250立方每小时。8寸的。这效率差距也太大了吧。这数据可靠吗?

网友:
不谈风压就是耍流氓

网友:
吹牛B的吧,变频只是省电,也没省那么多

网友:
6W与19W的我都买过,一开始我买6W的,认为卫生间小应该够用了,但发现在冬天洗澡时那个水气抽大概10分钟都抽不完,后面买了19W的排气扇,基本上1分钟就抽完了。所以还是要大点的。我买的还是松下的,比其他贵哦

网友:
现在有那种无刷电机的,高转速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A:
主要看电机类型,直流无刷的相对于原来异步交流电机来说效率是高多了,估计3倍以上。
一个排气扇,也不是经常用还是买功率大点的吧。

网友:
松下有款效率最高,我看了好多个,就是价格高

网友B:
我家卫生间防倒灌做的不好,排气扇要一直开着才行,旧的噪音大刚买了一个松下的打算换上。如果你不用一直开,就买功率稍大的,一直开的话,就买功率小静音的。

网友:
卫生间 如果家里装新风的话, 需要经常开把, 不然里面湿气重吧?(有对外窗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卫生间防倒灌做的不好,排气扇要一直开着才行,旧的噪音大刚买了一个松下的打算换上。如果你不用一直开 ...

那你买这个吧

有人的时候大风量抽
没人的时候小风量抽

就是丑了点

https://item.jd.com/34139638037.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买这个吧

有人的时候大风量抽

还真是很丑

网友B:
https://item.jd.com/32916860984.html
这款还可以,双速度切换

网友:
我们刚好做过类似产品。我大致测过,不是很标准的测试,用风口风速*风口面积。大概罩极电机50W的风量是150立方/小时。同样风量无刷电机30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电机类型,直流无刷的相对于原来异步交流电机来说效率是高多了,估计3倍以上。
一个排气扇,也不是经 ...

交流异步电机效率也很高的,一般都70%以上。普通微型无刷电机也没高几个百分点,算上AC/DC的效率,歇菜……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jd.com/32916860984.html
这款还可以,双速度切换

这个开孔尺寸是英制的,用在我们的集成吊顶上要切割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