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电解电容反向串联真的可以作为无极电容用吗?

楼主(2019-08-29):
疑问:电解电容反向串联真的可以作为无极电容用吗?
常规的电解电容都是有极性的,如果极性反接可能损坏甚至爆开。
除了专门的无极性电解电容外,还有一种见到的是电解电容反向串联来作为无极电容使用?不知道这种接法真的可用做无极电容用吗?
分析:电解电容反向串联后用于交流电路上(比如音频功放输出隔离的),对于单个电容同样也会被施加反向电压,那么这种接法是不是就无法作为无极电容使用?

网友A:
涉嫌侵权华为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涉嫌侵权华为专利!

哈哈,这时华为专利?

网友:
涉嫌侵权华为专利!+1

楼主:
先不管他专利了,现在的疑问是这种接法应该不能作为无极电解来用吧?
因为无法避免反向电压?

网友:
从电解电容的原理上看,正负极都是不能反接,所以连个电解电容极性反接当无极性电容使用是错误的

楼主:
看到有些电路有这么用的,不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不管他专利了,现在的疑问是这种接法应该不能作为无极电解来用吧?
因为无法避免反向电压? ...

小时候,拆过一个遥控汽车,里面的电机并联的电解电容,是有这样接的~~~电机要正反转

网友B:
不记得很久之前那哪里看过,  反向的那个电解电容上面会有1V左右的电压, 类似二极管正向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记得很久之前那哪里看过,  反向的那个电解电容上面会有1V左右的电压, 类似二极管正向压降 ...

那需要在串联电解电容上并联二极管?避免反向电压太高?

网友:
不是大功率的地方吧:

网友:
我记得小时候,大概2000年左右,在无线电上面看过这样的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记得很久之前那哪里看过,  反向的那个电解电容上面会有1V左右的电压, 类似二极管正向压降 ...

电解反向会加剧损耗。。

网友:
为了安全,每只电容上再反并一只二极管。

网友:
一般是音频信号上这样用,交流大电流场合是不能这样用的,

网友:
涉嫌侵权华为专利!+1024

网友:
可以的, 只要加上反向保護二極體. 只是耐壓和容量和單顆電容相同了

网友:
电脑开关电源上。大量使用这种电路。两个电容反接当无极性交流滤波。

网友:
一个电容放电的时候同时给另一个充电,电解电容充放电时电流方向也是相反的。只要2个电容参数一致,理论上是没问题

网友:
这种接法,如果只是作为耦合音频使用,因为流过电容的电流极小,不会对电容造成损伤
如果是功率交流信号,处于反接期间的电容会发热,或者说是两个电容交替发热、愈合。
但如果发热持续积聚,最终还是会爆掉。

网友:
小电流没问题,功放上都用多少年了!

网友:
两个电容串联后,等效串联电阻和正切损耗都会加大,弊大于利。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