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插TF(SD)卡的手机。手机坏了,图片等资料如何取出?

楼主(2019-08-29):
像iphone和部分的安卓机特别是高端的,内置盘都很大够用。但如果手机坏了开机也不行了。里面的资料如何取出来?如果是可以插TF卡,好歹我还能把卡取出来在电脑上读出来。

网友A:
去修手机的地方,主板没坏可以搞回来

网友A:
看到一个牛逼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48948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修手机的地方,主板没坏可以搞回来

那就增加成本了。还不一定能取回来

网友B:
云端备份呀,一加手机,50G容量/0.5元每月,苹果好像有5G容量的免费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一个牛逼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4894897

这个视频简直堪称外科手术啊,修手机的果然都是太牛逼了。

网友C:
把EMMC芯片拆下来,飞几条线接到读卡器上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EMMC芯片拆下来,飞几条线接到读卡器上就可以的

没有加密的可以,有的是整机加密了,拆啥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一个牛逼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4894897

这个操作真不是一般人能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端备份呀,一加手机,50G容量/0.5元每月,苹果好像有5G容量的免费空间

我觉得比较麻烦,特别是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EMMC芯片拆下来,飞几条线接到读卡器上就可以的

当真出问题时,你这样操作就知道蛋痛

网友D:
安卓的emmc都可以读卡器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卓的emmc都可以读卡器读

ufs可以不?

网友:
ufs可以兼容emmc模式

网友:
这个修手机,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