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推荐大功率射频开关

楼主(2019-08-29):
目前看到的射频开关,各RF输入最大能承受的功率大概在5W以内,有没有更大功率的射频开关推荐?不用在手持终端设备上的。多谢!

网友:
平均功率多大?
连续工作还是脉冲,

网友A:
哦才注意不是IC,只是开关,那么肯定就只有PIN二极管了,几千瓦随便整,反正你也不是手持设备

网友B:
空间够的话,可以选机械式的

网友C:
几年前用过,这玩意挺贵,一切四,机械的,进口的更贵

网友D:
pin二级管,好一点电台里用的都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才注意不是IC,只是开关,那么肯定就只有PIN二极管了,几千瓦随便整,反正你也不是手持设备 ...

想选芯片形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够的话,可以选机械式的

机械式是继电器那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用过,这玩意挺贵,一切四,机械的,进口的更贵

机械式是继电器那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n二级管,好一点电台里用的都是这个

我查查是什么样的,有推荐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查是什么样的,有推荐的型号吗?

举个例子,MA4P7104F

楼主:
我查了下,是二极管那种形式,我有个疑问,请教一下,这种器件如何做多路射频通路切换开关的功能呢?

网友:
PIN管走起,想整多大功率就整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是二极管那种形式,我有个疑问,请教一下,这种器件如何做多路射频通路切换开关的功能呢? ...

直流电,导通,没电,关闭

网友:
建议兄弟找个对讲机电路图看下收发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式是继电器那种吗?

是,淘宝上搜“dowkey 射频开关”

网友(2019-10-14):
HMC646,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