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插座测试仪的解剖图,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2019-08-29):
有没有人有时间把它改成原理图?

网友A:
楼上快了一步,哈哈!

什么原理,有大神来讲解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快了一步,哈哈!

什么原理,有大神来讲解一下吗?

谢谢上面两位。好像画得都一样。说明是正确的。

网友B:
插座检测仪原理分析:

(1)正确
   ACL接火线, ACN接零线, PE接地线
   由于ACL-ACN,以及ACL-PE之间有(AC)220V电位差,因此L2,L3点亮,
   PE与ACN等电位,电势差接近0,L1熄灭
   L1  L2  L3  =  ○ ● ●

(2)缺地线
   ACL接火线, ACN接零线, PE啥都没有接(悬空)
   由于ACL-ACN之间有220V电位差,因此L2点亮,
   由于PE悬空,而ACL-PE-ACN之间有背靠背的D1/D3阻隔
   因此L1,L3未能获得足够电流点亮
   L1  L2  L3  =  ○ ● ○

(3)缺零线
   ACL接火线, ACN啥都没有接(悬空), PE接地
   由于ACL-PE之间有220V电位差,因此L3点亮,
   由于ACN悬空,而ACL-ACN-PE之间有背靠背的D1/D2阻隔
   因此L1,L2未能获得足够电流点亮
   L1  L2  L3  =  ○ ○ ●

(4)相零错
   ACL接零线, ACN接火线, PE接地
   由于ACL-PE之间等电位(ACL接到零线去了),因此L3熄灭,
   由于ACN-PE之间有220V电位差(ACN接到火线去了),因此L1点亮
   虽然接错,但ACL-ACN之间依然有220V电位差,因此L2点亮
   L1  L2  L3  =  ● ● ○

(5)相地反
   ACL接地线, ACN接零线, PE接火线
   由于ACL-PE之间有220V电位差,因此L3点亮,
   由于ACN-PE之间有220V电位差(PE接到火线去了),因此L1点亮
   因为接错,ACL-ACN之间电位差为0,因此L2熄灭
   L1  L2  L3  =  ● ○ ●

(6)相地反 并且没有接地线
   ACL接啥都没接(悬空), ACN接零线, PE接火线
   由于ACL悬空,PE接了火线,因此PE-ACN之间有220V电位差
   经"PE-R3-L3-D3-R2-L2-D2-ACN"形成回路,使L2和L3点亮
   由于ACN-PE之间有220V电位差(PE接到火线去了),因此L1点亮
   L1  L2  L3  =  ● ● ●

网友:
地线带电测试灯原理

测试时需要人用手触摸测试盘
此时人体等效于一定的阻抗后连接真正的PE地
如果插座的PE地带电(比如悬空或接错),通过R4 R5 后点亮氖灯提醒
氖灯只需要极其微弱的电流即可点亮
R4 R5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即使插座PE接了火线,都不至于电死人

网友B:
漏电开关测试原理

测试时需要按一下漏电测试按钮S1
S1短接后大幅增加ACL-PE之间的漏电流,使漏电流超过漏电开关的最大限值,制造虚拟的漏电环境使现场跳闸
如果插座接错或者漏接PE,这个测试将不起作用,按了也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电开关测试原理

测试时需要按一下漏电测试按钮S1

R8是不是可恢复的保险丝?

网友:
太吊了,膜拜

网友:
这个画的漂亮  原理图库收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电开关测试原理

测试时需要按一下漏电测试按钮S1

大师分析的很完美

网友:
原理图画的真漂亮

网友:
精彩,图文并茂

网友:
精彩,很明了

网友:
这么厚的PCB 良心产品

网友:
简易测试挺实用

网友:
3楼图片漂亮,我说的不是头像

网友:
厉害了,还有解释,值得收藏

网友:
清晰明了,谢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
加入电线接入电阻测试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座检测仪原理分析:

(1)正确

牛了,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讲解的清楚明了。

网友:
插座测试仪原理

网友(2019-11-17):
牛逼,正准备买一个这玩意呢,测测家里的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R8是不是可恢复的保险丝?

R8是可恢复保险,楼主你知道D4和R7是起什么作用的么?没看懂为何加这两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