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eertos“重启”任务的问题

楼主(2019-08-29):
如题,举例我有1个闪灯的任务,

while(1)
{
LED_ON;
vTaskDelay(1000);
LED_OFF;
vTaskDelay(1000);
}

还有个485任务,接收到特定的命令的时候想让这个闪灯任务“重启”,即:无论现在LED是ON还是OFF状态,无论现在的vTaskDelay到了500还是800,在这个485任务中要能够使这个闪灯任务从头开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看了任务挂起,好像不适合这种用法,任务恢复之后还是从挂起点继续运行。
我想到一种解决办法,就是这个删除任务,再新建这个任务,但是这样做会不会产生内存碎片?

大神们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A:
退一步行吗?
信号量 + 双while (1)
检测到信号量就break第二层while(1)  弹到第一层while(1) 从头开始 , 放小task delay 的颗粒度,LED闪烁延时用个变量自己计数呗。  响应“重启” 的滞后时间就是一个task的delay粒度。

网友:
freertos不知道,比如rt-thread可以用信号量。

while(1)
{
  LED_ON;
  获取信号量(超时时间1秒)
  if(获取到信号量)  continue;
  LED_OFF;
  获取信号量(超时时间1秒)
}

网友B:
灯闪烁延时做成状态机,想怎么玩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一步行吗?
信号量 + 双while (1)
检测到信号量就break第二层while(1)  弹到第一层while(1) 从头开 ...

这是一个办法,把delay1000改成10个delay100,在间隙里判断标志位

网友:
按4楼说的,用信号量,在循环结束等信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闪烁延时做成状态机,想怎么玩都行

目前是有45个灯或者继电器,而且不完全是闪烁,是可编程的,用状态机太麻烦了,所以用的freer ‘tis 操作系统,跑了九十多个任务

网友:
3 楼做法是是比较简洁合理的,前提是有等待信号量超时机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是有45个灯或者继电器,而且不完全是闪烁,是可编程的,用状态机太麻烦了,所以用的freer ‘tis 操作 ...

90多个任务?
还是考虑下基于事件(信号)去设计逻辑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是有45个灯或者继电器,而且不完全是闪烁,是可编程的,用状态机太麻烦了,所以用的freer ‘tis 操作 ...

1. 每个灯用一个结构体定义:
/*
* LED control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mode;    /* Operation mode */
    uint8_t todo;    /* Blink cycles left */
    uint8_t onPct;   /* On cycle percentage */
    uint16_t time;   /* On/Off cycle time(msec) */
    uint32_t next;   /* Time for next change */

}LedCtrl_t;

2. 在freertos开一个定时器
/**
* @brief  Update leds to work with blink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LedUpdate(void)
{
    uint8_t led;
    uint8_t pct = 10;
    uint8_t leds;
    LedCtrl_t *pledctrl;
    uint32_t time;
    uint16_t next;
    uint16_t wait;

    /* Check if sleep is active or not */
    if (sxLedObj.sleepAct)
    {
        return;
    }

    next = 0;
    led = 1;
    leds = LED_ALL;
    pledctrl = sxLedObj.ledCtrlTbl;

    while (leds)
    {
        if (!(leds & led))
        {
            led <<= 1;
            pledctrl++;
            continue;
        }

        if (!(pledctrl->mode & LED_MODE_BLINK))
        {
            leds ^= led;
            led <<= 1;
            pledctrl++;
            continue;
        }

        /* Get current system tick count(ms) */
        time = Led_GetSystemClock();

        if (time >= pledctrl->next)
        {
           if (pledctrl->mode & LED_MODE_ON)
           {
               pct = 100U - pledctrl->onPct;   /* Percentage of cycle for off */
               pledctrl->mode &= ~LED_MODE_ON; /* Say it's not on */
               LedOnOff(led, LED_MODE_OFF);    /* Turn it off */

               if (!(pledctrl->mode & LED_MODE_FLASH))
               {
                   pledctrl->todo--;  /* Not continuous, reduce count */
               }
           }
           else if ((!pledctrl->todo) && !(pledctrl->mode & LED_MODE_FLASH))
           {
               pledctrl->mode ^= LED_MODE_BLINK;  /* No more blinks */
           }
           else
           {
               pct = pledctrl->onPct;          /* Percentage of cycle for on */
               pledctrl->mode |= LED_MODE_ON;  /* Say it's on */
               LedOnOff(led, LED_MODE_ON);     /* Turn it on */
           }

           if (pledctrl->mode & LED_MODE_BLINK)
           {
               wait = (((uint32_t)pct * (uint32_t)pledctrl->time) / 100U);
               pledctrl->next = time + wait;
           }
           else
           {
               /* No more blink, No more wait */
               wait = 0;

               /* After blinking, set the LED back to the state before it blinks */
               LedSet(led, ((sucLedPreBlinkState & led) != 0U)? LED_MODE_ON : LED_MODE_OFF);

               /* Clear the saved bit */
               sucLedPreBlinkState &= led ^ 0xFF;
           }
        }
        else
        {
           wait = pledctrl->next - time;  /* Time left */
        }

        if (!next || (wait && (wait < next)))
        {
           next = wait;
        }

        leds ^= led;
        led <<= 1;
        pledctrl++;
    }

    if (next)
    {
       /* Start timer to schedule event */
       if (xTimerChangePeriod(shTmrLed,  pdMS_TO_TICKS(next), 0) != pdPASS)
       {
           xprintf("Led blink timer start failure!\r\n");
       }
    }
}

3. 再写一个函数控制结构体变量,随时可以开启,关闭,控制闪烁次数,随时停止

网友:
延时改为pend,消息触发,然后加if判断,continue.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多个任务?
还是考虑下基于事件(信号)去设计逻辑吧。

其实我是在做密室逃脱的集中控制主板,45个输入,45个输出(继电器),每个输入触发可以设置最多3个输出,每个输出可以设置开的时间,关的时间,是否循环等设置的参数比较多。为了使程序逻辑简单些,就是每个输入和每个输出都是一个任务。再加上485等,总共大约90多个任务。

“基于事件(信号)”设计逻辑,是怎么样的思路呢?

网友D:
90多个任务,内核调度快累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多个任务?
还是考虑下基于事件(信号)去设计逻辑吧。

45个继电器任务占用的堆栈大小是一样的,如果我删除一个继电器任务,再新建这个继电器任务,会产生内存碎片吗?有没有了解过FREERTOS的任务堆栈空间是怎么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多个任务,内核调度快累死了

还好吧,任务实时性要求不是太高,基本上是vtaskdelay(200)或者vtaskdelay(100)这样,每个任务执行时间很短,就是判断几个if语句。应该是留出足够的内核调度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每个灯用一个结构体定义:

定时器中断,在中断里判断计时是否到了相应的时间。这种方法在裸机的时候比较常用。
按照您的程序,我这边45个继电器对应45个Led_GetSystemClock();,而且这45个时间的开始点都是完全独立的,由45个输入随时触发开始,想想就麻烦。

我先试试“删除任务”之后再“新建任务”的方法。

网友:
多输入多输出,用cpld更好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时器中断,在中断里判断计时是否到了相应的时间。这种方法在裸机的时候比较常用。
按照您的程序,我这 ...

不是在定时器中断,是freertos的定时器任务,在任务内扫描45个对象数组的标志而已,我一直这样用;
可以随时改变某一个LED的开关状态,指定闪烁次数,一直闪烁,以及闪烁的占空比;
PS:频繁创建删除任务,一直在分配释放内存,对系统稳定性肯定有一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在定时器中断,是freertos的定时器任务,在任务内扫描45个对象数组的标志而已,我一直这样用;
可以 ...

45个LED任务都是使用相同大小的堆栈空间,删除和重建任务也仅限于这45个LED的任务,应该不会对系统有太大的影响。删除完立马再重建上,因为可能还有别的输入点要触发这个LED任务。

网友C:
你这做法类似于http server的多线程,实际上单线程处理就可以了。
否则假设你有200个输入输出,你咋控制?
我不认为输入检测和输出控制的实时性有多高,实际上,把数据结构的定义好,压根不用啥freertos就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做法类似于http server的多线程,实际上单线程处理就可以了。
否则假设你有200个输入输出,你咋控制?

这个实时性要求确实不高,100mS - 200mS都无所谓的。
单线程肯定是能够处理的,TIM定时100mS,然后每100mS把这45个灯的状态处理一遍就OK了。
现在是程序已经写的差不多了,只差这一步了。如果放弃这个方案推倒重来,自己又心有不甘。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