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变量定义,quartus和modelsim中编译时规则不一致

楼主(2019-08-30):
从github上下载了一个verilog代码,,用quartus编译没问题,,
然后用modelsim仿真,结果编译阶段报错,,说下图中淡蓝色那行csr_w没定义,,看了下原来是定义在使用的后面

于是就把定义挪到了淡蓝色那行上面,,编译这里不报错了,,
结果更多地方报错,,原来这个代码里面很多地方都用了这种变量定义在变量使用之后的方法

难道我要把整个代码里全部定义都改一遍吗,,那也太麻烦了,,
突然想到坛里 dukelec 大侠发帖说的用 iverilog + gtkwave 仿真的方法,,于是就把代码拿到iverilog下仿真,,结果编译没有报错,,而且也看到正确的波形了

我知道标准里是规定要先定义后使用的,,modelsim严格符合标准,,quartus和iverilog在这点上没有严格符合标准,,
可把代码一行一行全改了也太麻烦了,,
请问modelsim有没有设置能够让编译不那么严格,,这种代码也能编译通过?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之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你说“quartus和iverilog在这点上没有严格符合标准”,是不是不太对?感觉都是标准,但是属于不同版本的标准。

quartus:ctrl+shift+e,然后compiler settings -> verilog hdl input 右边 verilog version 那里的选项,你用了哪个?

modelsim:compile -> compile option ...  -> verilog & systemverilog -> language syntax 这里的选项,你用了哪个?

网友B:
大佬开始进军fpga啦

网友:
是不是 verilog 的的标准不一样?

网友C:
你的 modelsim 是直接建立工程还是在 quartus 里面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quartus和iverilog在这点上没有严格符合标准”,是不是不太对?感觉都是标准,但是属于不同版本的标 ...

大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编译试下:https://github.com/ataradov/risc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 modelsim 是直接建立工程还是在 quartus 里面调用?

从quartus里面通过 Tools -> Run Simulation Tool -> RTL Simulation 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quartus和iverilog在这点上没有严格符合标准”,是不是不太对?感觉都是标准,但是属于不同版本的标 ...

modelsim那个默认选的是 Default,,我给勾选成 Use Verilog 2001,,关闭对话窗,重新打开对话框,,勾选的是Use Verilog 2001
但是如果我把modelsim关掉,,重新打开,,勾选的又变成 Default了,,不保存我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开始进军fpga啦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delsim那个默认选的是 Default,,我给勾选成 Use Verilog 2001,,关闭对话窗,重新打开对话框,,勾 ...

modelsim如果从default改成2001,仿真还报不报原来的错误?

附:在modelsim的安装目录下,找到modelsim.ini文件,将其只读属性去掉,然后打开modelsim将defaut改成2001后退出,再进去看看是否已经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sim如果从default改成2001,仿真还报不报原来的错误?

报,一样的

改成1995后就变成报下面的语法错误了,,应该是因为localparam在1995标准中没定义,,所以改动还是起作用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sim如果从default改成2001,仿真还报不报原来的错误?

附:在modelsim的安装目录下,找到modelsim. ...

搞明白了,,

modelsim中设置是起作用了的,,我修改设置的时候下面三行的值是跟着变化的:

modelsim关闭后这三行的值也能保存下来

只不过 从quartus中通过 Tools -> Run Simulation Tool -> RTL Simulation 启动modelsim的时候设置又被重新设置了,,设置命令如下:

可知设置的verilog标准也是2001,,和quartus中使用的标准一样,,所以不是标准差异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quartus和iverilog在这点上没有严格符合标准”,是不是不太对?感觉都是标准,但是属于不同版本的标 ...

我查了下verilog 2001的标准:

其中一段:

可见数据类型声明必须出现在引用之前,,modelsim严格遵守了这一条,,quartus和iverilog没有严格遵守

网友:
那就只好对自己要求严格点了,写代码规范、严谨

网友D:
看了下,这个项目作者也是用 iverilog 仿真的。
其实,不仅是定义在使用之后不报错,1 bit wire 型不定义都不报错。
最简单的办法是:提交 issue,等作者自己整理干净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立刻推出一款verilog代码格式化工具

自动完成比较实用  很多c编辑器有  不知道verilog有不有

网友:
貌似quartus编译好后调用modelsim不用再编译的

网友:
楼主的代码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这个项目作者也是用 iverilog 仿真的。
其实,不仅是定义在使用之后不报错,1 bit wire 型不定义都 ...

不在前面定义的话,ise默认就是1bit。。导致我至少浪费了120分钟在分析数据为毛只有最低位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