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SL410K 电池扣锁死电池拿不下来怎么办?

楼主(2019-08-30):
请教坛友SL410K 电池扣锁死电池拿不下来怎么办?卡子向左扳不动了,电池拿不下来了。

网友A:
碰到过类似的,直接把电池强行撬出来,然后卡扣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类似的,直接把电池强行撬出来,然后卡扣断了

谢谢,从哪里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从哪里撬?

一字螺丝批,从电池和壳缝隙那里,正电池出来的方向撬。反正肯定会有损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字螺丝批,从电池和壳缝隙那里,正电池出来的方向撬。反正肯定会有损伤的。 ...

好的,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