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打样不同工厂丝印问题

楼主(2019-08-30):
这个月在嘉立创打了几次样板,长的板子分配在新兆丰的工厂打样,小的这个板子是分配在珠海的工厂打样,但是珠海工厂打样出来的板子丝印很差、模糊不清的,而新兆丰工厂打印出来的板子丝印就很清楚,为啥都是同一个公司应该使用的仪器工艺都是一样的,为啥出来的工艺相差这么大呢,打样出来的板子如下图

网友A:
怎么没看见对比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看见对比图?

不是有图吗?难道你没有刷出来?我打开就有图片的呀

网友:
确实有这个问题

楼主:
对呀,看不清楚看起都不怎么爽呀

网友B:
收购来的工厂的机器不一样
2016年9月嘉立创斥资数亿收购珠海某大型电路板厂,成为嘉立创第四个生产基地(深圳样板厂生产基地,惠州新圩批量厂生产基地,惠州大亚湾聚真批量厂生产基地,珠海先进批量厂生产基地)

网友C:
丝印大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印大小是多少?

40mil的大小 然后设置成的宋体  我那个长的板子出来的丝印效果都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购来的工厂的机器不一样
2016年9月嘉立创斥资数亿收购珠海某大型电路板厂,成为嘉立创第四个生产基地(深 ...

好吧,原来珠海的工厂是收购过来的呀,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原来珠海的工厂是收购过来的呀,原来如此

新兆丰,小批量丝印效果也不是很理想,看着累眼睛。

网友D:
我也发现了,从珠海发出来的板,丝印都非常差

网友E:
同样发现,珠海的丝印明显不如其他地方的。

网友F:
40mil 的宋体,有点相当于西文的 30mil。
我平时用 32mil,6mil线宽的系统自带西文字体,都挺清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发现了,从珠海发出来的板,丝印都非常差

我平时打板都是把丝印给隐藏了,做公司的板子就把丝印给放出来的,珠海的丝印效果看起来太费眼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mil 的宋体,有点相当于西文的 30mil。
我平时用 32mil,6mil线宽的系统自带西文字体,都挺清晰的。 ...

不管在哪个厂都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发现,珠海的丝印明显不如其他地方的。

不知道后面珠海工厂在丝印这块会不会改进了

网友G:
的确,最近两块都是珠海做的,丝印真是没法看

网友H:
我平时都是8,35mil字体,一直没有变过,感觉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管在哪个厂都是这样的吗?

四个厂子都是清晰的。
在我看来,还是你们板子上的字体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四个厂子都是清晰的。
在我看来,还是你们板子上的字体小了。

请看他客户编号这是厂家加的哦也不清楚呢

网友J:
我也发现过,打样的板子,有的丝印很清楚,有的很模糊。字体都是同样的设置。

网友K:
样板字符都是用字符打印机打印,打印设备只要正常的话总体品质都是统一的,主要是大家设家字符不要挑战极限,如果设计字符太小,有一些板子有大白油块则用高精度模式相当于打印两次,字符太小则显得糊,而如果拼版中无大白油块则采用一般精度模式,一般精度模式对于设计过小字符则显得更加清楚。还是那话,多看看厂家指导的参数,这种设计小字符如果返单批量又是效果完全不一样!按厂家指导参数设计!

网友G:
字高0.9,  线宽0.15 应该不算极限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字高0.9,  线宽0.15 应该不算极限吧

不算极限,也离极限不远,我们加编号也在加0.15     0.8的大小,,那你贴出图片,我看一下图片如何不清楚!

网友L:
  你当作  丝印不存在,心态就平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请看他客户编号这是厂家加的哦也不清楚呢

我板子的客编和生产日期也不清楚,很小,里面的字符“4、8、A、9”都是模糊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板子的客编和生产日期也不清楚,很小,里面的字符“4、8、A、9”都是模糊的。 ...

我印象中从来没觉得字符不清晰,也许是没注意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我板子的客编和生产日期也不清楚,很小,里面的字符“4、8、A、9”都是模糊的。 ...

客编我们是能放多小就多小,一般走工艺极限值,有的板子小都超出极限值加

网友M:
我都是隐藏,另外打印张纸。一是浪费时间二是加了效果也难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客编我们是能放多小就多小,一般走工艺极限值,有的板子小都超出极限值加 ...

看着客编丝印,我猜这大概就是嘉力创的工艺极限了。
但我还是会按照官网网页上所注明的工艺值去做。
就好比双面板的过孔,0.3/0.6mm,嘉力创做起来是没有问题,但我还是尽量用 0.4 /0.8mm 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印象中从来没觉得字符不清晰,也许是没注意

我是特意找出几款板子重新看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的确,最近两块都是珠海做的,丝印真是没法看

你丝印是用的多少mil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平时都是8,35mil字体,一直没有变过,感觉还可以。

我一直都是用的10,40mil宋体的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个厂子都是清晰的。
在我看来,还是你们板子上的字体小了。

但是我一直用40mil的宋体呀,如果丝印太大了,很多位置都放不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看他客户编号这是厂家加的哦也不清楚呢

对 他们加的客编都不清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发现过,打样的板子,有的丝印很清楚,有的很模糊。字体都是同样的设置。 ...

估计是他们每个工厂的设备部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样板字符都是用字符打印机打印,打印设备只要正常的话总体品质都是统一的,主要是大家设家字符不要挑战极限 ...

反正我这个小板的客编都不清楚的呢,我一直都是用的40mil的宋体,在新兆丰的工厂出来的样板丝印好很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当作  丝印不存在,心态就平和了,,,

哈哈,但是丝印的确存在的呀,我自己的板子一直都是把丝印给隐藏了,所以无所谓,但是公司的板子丝印是放出来的,所以太模糊了 看起还是不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印象中从来没觉得字符不清晰,也许是没注意

估计是你的丝印设置的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都是隐藏,另外打印张纸。一是浪费时间二是加了效果也难看

我自己的板子 一直都是把丝印给隐藏做的板子的呢,但是公司的板子还是给放出来吧,以后方便维修人员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客编丝印,我猜这大概就是嘉力创的工艺极限了。
但我还是会按照官网网页上所注明的工艺值去做。
就好 ...

我过孔一般喜欢用12/3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特意找出几款板子重新看了一下

哈哈,结果咋样?也是不清楚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结果咋样?也是不清楚的吗?

是的,客编里面都有不清晰的一些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算极限,也离极限不远,我们加编号也在加0.15     0.8的大小,,那你贴出图片,我看一下图片如何不清楚 ...

嗯,你看下把,两款板子的客编放在一起拍的。

网友N:
请问下楼主,贴片光耦是按普通方式驱动的吗?高度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下楼主,贴片光耦是按普通方式驱动的吗?高度怎么样呢?

我的板子里面都还木有用到光耦的呀,这个是光电管

网友O(2020-07-18):
最近做了两款板,都是珠海发货。小批量丝印还可以,打样差很多。
先不谈极限参数是多少的问题,比较一下客户编号。小批量(左)客户编号小,而且边缘清晰,打样就糊不少。
另外和OSH PARK对比一下,还是有不少进步空间。希望 “高端个性化服务”,超高清字符早日上线,对于空间不够的小板很有用。

网友P:
osh park 好清楚啊。   问一下osh价格是多少

网友Q:
丝印不一致的确是存在的,也遇到过批量丝印很模糊的

网友R:
因为这个问题,我现在批量都不在嘉立创打了,宁愿多出钱找其他厂,你是没看推特上面其他国外UP主在JLC打样发的照片,那丝印效果没法比。
这种问题我遇到不小于5次,小助手投诉过,客服找过,推特上面也找过JLC外贸部的同事。然而还是并没有卵用,现在QQ群里一谈到JLC丝印都是笑称“JLC丝印看人品”。

网友R:
引用 网友P:
osh park 好清楚啊。   问一下osh价格是多少

osh park好像用的是超高清字符打印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R:
因为这个问题,我现在批量都不在嘉立创打了,宁愿多出钱找其他厂,你是没看推特上面其他国外UP主在JLC打样 ...

求推几个丝印不错价格适中的厂,可私信。
OSH PARK批量还是贵,而且掰板毛刺要自己打磨,及其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丝印不一致的确是存在的,也遇到过批量丝印很模糊的

这个我也遇到好几次了,批量的时候丝印比较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最近做了两款板,都是珠海发货。小批量丝印还可以,打样差很多。

先不谈极限参数是多少的问题,比较一下客 ...

反正我感觉JLC的丝印时好时坏的,有时做出来的板子丝印很清楚,有时看不清楚

网友S:
打样丝印一直不清楚。小批量的丝印不稳定,同一批板子也会有区别

网友T:
丝印不清楚我可以接受,但丝印印偏,这就没办法接受了,导致现在我都不加丝印,差点连元件的边框都干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丝印不清楚我可以接受,但丝印印偏,这就没办法接受了,导致现在我都不加丝印,差点连元件的边框都干掉了。 ...

丝印偏了是常有的事呀,我打批量都有丝印给偏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打样丝印一直不清楚。小批量的丝印不稳定,同一批板子也会有区别

是的,应该是字符的机器不一样吧

网友U:
我也感觉时好时坏,后来干脆不搞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也感觉时好时坏,后来干脆不搞丝印

其实不丝印板子看起来还漂亮点呢

网友V:
引用 网友K:
样板字符都是用字符打印机打印,打印设备只要正常的话总体品质都是统一的,主要是大家设家字符不要挑战极限 ...

你这答复让人很不爽,哪怕你刚直的说“我们这价位,做这样就不错了”我也可以很舒服的接受。
做不好就是做不好,要能正视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你说的这些废话。

网友V:
引用 楼主:
其实不丝印板子看起来还漂亮点呢

确实的,不带字符丝印漂亮,问题是,调试,维修的时候就要配字符丝印图。。。

网友K:
引用 网友V:
你这答复让人很不爽,哪怕你刚直的说“我们这价位,做这样就不错了”我也可以很舒服的接受。
做不好就是 ...

你不爽就往一边站,人家在分析客观事实,不懂不要装懂,字符你知道现在是通过什么工艺制作的么,懂了之后再来叫不爽,还有你的客编多少,把客编给我晒出来,如果没有在我们做板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如果有做,你就晒晒给你做板的样板字符,然后你对比一下比我们价格贵10倍的其它家的字符会不会比我们的好!

网友V:
引用 网友K:
你不爽就往一边站,人家在分析客观事实,不懂不要装懂,字符你知道现在是通过什么工艺制作的么,懂了之后 ...

我可以提供不下3个商城的账户,但是我没必要这样做,我也不用关心你生产制成到底怎么样的,我只看拿到的板子,确实有的丝印清晰,有的丝印模糊,但是,我也没反馈过,因为我知道这点钱能做出来板子已经大赚了,LC带来的优惠确实是很大了。
那么,说这么多,不是怀疑LC做的不好,说的是你人的问题,扯那么多专业东西,这是在怀疑广大电工的智商么?你这是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可以提供不下3个商城的账户,但是我没必要这样做,我也不用关心你生产制成到底怎么样的,我只看拿到的 ...

我是怀疑你的智商,我只不过说了不要挑战设计的极限,就让你这么不爽,你都没有看清楼主的设计参数,难道我就不能建议一下不要挑战设计的极限,极限就会让机器产生不稳定的因素,这你也不清楚?你不清楚,生产线上很多品质是设计出来而不是生产出来,先不要在乎价格高还是低,你就试试不要在嘉立创生产一年,然后对比一下外面的字符质量稳定性是不是你所想像的,你就不会这么说话了!好像给现在所有的不稳定都是是因为价格低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V:
确实的,不带字符丝印漂亮,问题是,调试,维修的时候就要配字符丝印图。。。 ...

问题就是在这儿,如果自己的板子到无所谓,但是如果是产品的话没得丝印这些在贴片维修的时候就相对麻烦点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R:
osh park好像用的是超高清字符打印技术

你个回复提到了很鄙视同行,所以删掉了,所以建议你暂时赌口气,不要在嘉立创PCB打样,换到其它家试一年然后做对比在有说服力,大家都争口气,同行百般好长时间试试更有说服力,先给你普及下Pcb打样字符以批量字符制作差别,Pcb打样采用打印,精度高,没有偏移,成本高,但最大劣势大白油块因喷头交接叠加导致字符块极丑,这是机器原理决定,而嘉立创小批量及批量全采用网版印刷,对白油块反而极为漂亮,但是网版印刷存在偏位风险,所以样板现在行内较少用网版印刷,你如晒打印字符块以批量字符块无法对比,所以你样板多试试其它家,不要一边为你做板,然后还拿不同方式工艺来做对比来黑我们,这种客户我们也不欢迎!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个回复提到了很鄙视同行,所以删掉了,所以建议你暂时赌口气,不要在嘉立创PCB打样,换到其它家试一年 ...

不存在黑不黑,我也不帮某板厂推广(你看我客编也知道我公司),只是有一说一。“嘉立创丝印看人品”这句话你去任何一个Q群、B站、论坛说大家都认可。
我确实尝试过很多家板厂打样。粉色阻焊色油我也自己尝试过。
可能也是我个人定位的问题,因为我是业余爱好者,不是专门做硬件产品的公司,小批量的板子几乎没打过,量产顶多100左右PCS,所以我一直以样板来衡量各板厂的工艺水平。不多说,待我回长沙后拍照直接上对比,用事实说话。目前在广州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