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牌子的无刷电机好点,新西达垃圾了,振动太了

楼主(2019-08-30):
性价比高的,航模用的2212,没什以经验,有熟悉的朋友不?

网友:
上千的都不错!

网友:
大疆精灵拆机电机应该不错,比xxd还便宜。

网友:
新西达还可以呀!一分钱一分货。我用方波和FOC转超来挺平顺的。如果要好一点的,就选银燕的吧,进口日本轴承,转起来只有呼呼的风声,极其平顺。

网友:
大疆的好,朗宇比XXD好,XXD就是最便宜最一般的货

网友A:
XXD在航模界,称作“黄金套装”

网友(2019-10-10):
你是怎么做动平衡的?

网友:
用朗宇70元那种

网友:
我今天刚买了5颗新西达无刷电机,全网最低价14.5毛,非常不错。
现在航模电机做的太贵,大大超出模型爱好的范围了。

网友B:
大胡子哥,电机装上桨后,怎么做动平衡校准?再好的电机,在装上负载后,高转速还是振动很大的吧,有没有做动平衡校准的小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胡子哥,电机装上桨后,怎么做动平衡校准?再好的电机,在装上负载后,高转速还是振动很大的吧,有没有 ...

粗略可以这样:在桨上粘胶纸,如果振动加大就贴另一边,减小就调位置,调粘纸大小,直到满意为止

网友:
就是基本是纯手工凭经验了。

网友:
淘宝上不少倒闭流出的四轴电机,貌似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胡子哥,电机装上桨后,怎么做动平衡校准?再好的电机,在装上负载后,高转速还是振动很大的吧,有没有 ...

小桨买质量好的,如apc的什么桨皓业桨,注塑件没什么动平衡问题,你买几毛一块的桨肯定不好啦,但问题不大。只有直升机用的大桨才要平衡,方向是桨尖贴胶布,但也只是静平衡,两边重心不在一个位置,虽然重量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XD在航模界,称作“黄金套装”

这电调很垃圾,容易烧p管,换了还烧,管子都是拆机打磨件。至少要50元的好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桨买质量好的,如apc的什么桨皓业桨,注塑件没什么动平衡问题,你买几毛一块的桨肯定不好啦,但问题不 ...

不是驱动这个,是做这个-羽毛球机的驱动轮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6725-1-1.html

动平衡是整个机器最最头痛的。

网友B:
电机已经用了大疆。但是要想整个软点的胶让摩擦力大一些的话,动平衡比较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已经用了大疆。但是要想整个软点的胶让摩擦力大一些的话,动平衡比较难搞。 ...

驱动轮的动平衡是最难搞的,帖子里网友介绍用的计米编码轮,尺寸很合适了,而且外层是橡胶,但动平衡就十分差了,觉得不做动平衡的话,震动大得就要散架了,而且又过重,惯性太大。

最新解决方案:将编码轮的外层橡胶圈弄下来,另外3D打印一个内圈,象轮胎一样,将橡胶圈套在上面,大大减小重量,再按我讲的方法做动平衡,就基本可以了,当然要加上胶水,不然会胶圈会飞出来。

觉得老外的驱动轮才是核心技术,所以放心开源了所有东西,而这个驱动轮基本没怎能么介绍,直到做完了,才发现这个坑,

网友:
是的,驱动轮是真的整个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