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质量OK 的 12V DC 散热风扇厂家

楼主(2019-08-30):
现在产品要换个大点的风扇 70mmX 70mm,
之前的风扇经常出问题,用着用着那个轴承就出问题,踏踏踏踏响。
坛友们推荐一个,质量OK的厂家,性价比高,质量可以的就行。太贵的也用不起~~

网友:
用到什么东西上?

网友:
用双滚珠轴承的风扇,不要买液压的。

滚珠轴承一个一块多两块,芯片才几毛钱…

网友:
台达,建准,拆机的都比全新杂牌的好,新的比较贵

网友:
猫扇怎么样????

网友:
服务器的风扇厂家:台达.AVC。

网友:
台湾卡固不懂有没有,机柜风扇我们用卡固。

网友:
好几家专门做风扇的,都收大牌子,库存的,剩余的全新,质量肯定没问题。你淘宝搜搜,专门卖风扇的,小批量千把个没问题

网友A:
NMB是国产的还是国外的,用了很多,挺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MB是国产的还是国外的,用了很多,挺耐用的。

日本的 美蓓亚

网友(2019-10-11):
引用 网友A:
NMB是国产的还是国外的,用了很多,挺耐用的。

一般是泰国产

网友:
我们只用sunon, 其它牌子都不经用,我们要求机器出去十年不需要售后,sunon不会错的,风量大,没见过sunon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