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识别终端用户的用电来自哪个配电变压器?

楼主(2019-08-30):
需求是这样的,做两个装置,一个接入配电变压器的输出端,在电力线上发射特定信号。另外一个装置接入这个变压器输出线的远端,会分好几个远端,这个装置能在远端识别该配电线路上的电力来自具体哪个变压器。简单说就是在变压器端给输出的电力做个标记,然后能在线路末端把这个信号解出来,之前没有接触过电力线载波,最近看了下,电力线载波貌似在负荷重的配电线路中传输距离很有限,我们这个装置需求是之前覆盖一个大型范围,比如医院,工厂之类的,有人有好主意吗?先做的是380变压器

网友:
不过变压器应该没问题,把通讯速率降低 ,通讯距离和可靠性会提升

网友A:
之前看到过跟这个需求类似的产品,他是用来不入户判断新小区表计是不是装错,你可以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过跟这个需求类似的产品,他是用来不入户判断新小区表计是不是装错,你可以找一下 ...

你好,有什么关键词可以作为线索吗?

网友B:
每个变压器依次断电,看哪个终端没电了不就知道了?

网友C:
给楼主提供一个思路,现在的电表都是电力载波通讯查询用电量的了。 你就买或分析电表里的载波通讯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电力通信  台区内一般都可以稳定工作

网友D:
载波信号也可能会跨过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提供一个思路,现在的电表都是电力载波通讯查询用电量的了。 你就买或分析电表里的载波通讯模块就可 ...

好的,怕不稳定或者通信距离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载波信号也可能会跨过变压器的。

跨变压器的情况确实存在?什么情况下会跨变压器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变压器依次断电,看哪个终端没电了不就知道了?

断电肯定是万能的,但是不能影响用电单位的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不用仪器,搞HIFI的用耳朵就能听出来。

网友:
把功率因数做调制如何,基本构思如下,用户电表哪里接入一个功率因数调制装置,把数字信号调制后注入电路,变压器端做功率因数检测解调,如果解调成功出数字标识就通过网络发送给调制端做应答。关键难度在如何做好功率因数调制,让信息不被淹没在干扰中。调制基本思路如下,利用线路功率因数不会快速波动,做一个可以快速波动的功率因数调制设备,比如接入一个2kw的电容100ms然后断开1s然后循环,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信标发射。更加复杂的数据传输就需要定制协议了。可以参考1总线的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跨变压器的情况确实存在?什么情况下会跨变压器传输?

呵呵 ,用了你就知道了,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E:
可以搜索一下台区识别仪,有很多现成产品

网友:
可以买一套好点的音响,最主要的关键技术好像是说音响的线材一定要那种1、2万的线,否则达不到效果,这样的话不仅是变压器,连你是水电还是火电都可以区分的出来的!         嘻嘻,Y个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搜索一下台区识别仪,有很多现成产品

这个关键词很有价值,我去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怕不稳定或者通信距离太短

加中继!国网抄表系统也是样做的!

网友:
方案很多,我还见过一种直接GPS时间判断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