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街头,小区,道路各种摄像头是怎么传输信息?光纤?

楼主(2019-08-30):
各种天网,道路卡口,违章,高速车流量,小区监控是怎么传输的呢?还是就地存储,要用的时候远程调用呢?这么大的流量,费用不低啊?

1、小区,一般小区那么大,一般是铺设光纤把,或者网线?还可以WIFI?几十个摄像头感觉很卡啊
2、街头的,有的看着有一个中国电信,联通,移动的铁箱子在旁边,难道走的是公网光纤?
3、有路才修好,没看到有通信线路铺设啊,那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走光纤?也许提前铺设了?还是用的4G?
4、高速上,荒郊野外的,电都很难有的地方,那些摄像头好像都有太阳能电池板?那是怎么传输的,4G?传输视频很贵吧?
5、如果是交通违章,是视频传回去,实时截图还是只是拍照回去判断?
6、觉得视频数据量很大,实时传输难度大,那后台服务器要求太高了,存储几十万个摄像头视频流?

求科普

网友A:
天网一般是视频流,就是专线到点,一般光纤到路上,路上挂监控箱网线连接摄像头,多数采用EPON/GPON架构,少数采用光纤收发机,采用集中存储,流量比较大,一般一路4M(h.264)/2M(h.265),分级汇聚,主干流量可能有几十个G
卡口、流量都是图片流,流量不大,要求可靠性高,一般会有本地缓存,断网也不怕,一般10M专线就够
小区一般是小区录像机存,公安弄个专线接入公安统一平台,有需要的时候调取录像机录像就行了

网友A:
补充,一般建路的时候预埋管道,直光纤接到监控杆挂箱子的
几万个十几万个摄像头都是分布式云存储,就近存几千个这样,一般七八个机柜就够了,有调用录像的时候到这个云调取,平时只管存,所以主干压力也不会太大,这种运营商都会有比较完整的架构,会把流量分散在个层级
一般主干网100G以内,因为目前10G设备性价比最高,所以规划的时候多数分区控制流量10G内。

网友:
楼上专业

网友:
光纤  光纤  光纤

网友:
光纤,广电或电信负责建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般建路的时候预埋管道,直光纤接到监控杆挂箱子的
几万个十几万个摄像头都是分布式云存储,就近存 ...

很专业,高速公路的那种可能是无线的吧?荒郊野外的,看车流量的那种

网友B:
项目上无线传输应用的真心不多的, 高速公路一般都有管线的,穿光纤也不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项目上无线传输应用的真心不多的, 高速公路一般都有管线的,穿光纤也不复杂的 ...

荒郊野外,电都没有,铺线太浪费了吧

网友:
是的  荒野监控如何传视频图像?

网友C:
现在流行无线星形组网,一个中心可以收集到方圆10KM十多个摄像头的图像

网友:
刚好有类似的疑问,2楼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流行无线星形组网,一个中心可以收集到方圆10KM十多个摄像头的图像

你这是特殊用途的吧,估计用的不多,那功率也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网一般是视频流,就是专线到点,一般光纤到路上,路上挂监控箱网线连接摄像头,多数采用EPON/GPON架构, ...

够专业,而且有的距离实在是太远的不好拉线的就用网桥。

网友:
天网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

网友:
光纤到局部,局部连接rj45网线,天网有专门网络中心,几千t的阵列,可以网上搜天网的招标公告,曾经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