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在淘宝买元件给坑了

楼主(2019-08-30):
【非翻新】全新原装 ADM2483 ADM2483BRWZ 收发器隔离器 SOP16-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95&_u=uanig8011
看有多档选择,以为这店不错,挑了最贵的买.
气!承诺别人明天给样机的.
投诉+差评,货也不要款也不要了.
被坑的概率太高了,以后再也不上淘宝买元件,日!
/---------------------------------------
8月30日
没有投诉假货通道.投诉因此投诉发错货.  淘宝认为投诉不成立
8月31日
申请退款不退货
9月1日
淘宝通过退款不退货申请.
卖家偷鸡不成蚀把米,货没了,钱没拿到,还捞了个差评\投诉\退款

我还有一招没用上,就是他们给我打了7个电话骚扰

网友A:
只能帮你点一个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帮你点一个有用了!

对,这个差评,我刚也看到了.

网友:
这家买过MCU,内部都有程序的,一定是翻新的,只是能用,毕竟便宜。

网友B:
其实国产的反而假的少,为什么呢因为便宜啊,不值得去做。比如:XL的电源芯片

网友:
这家店不要买,基本面向维修的,工厂生产找靠谱的吧!

网友:
这个垃圾店我也买过。一堆垃圾。害人不浅。买他的东西无非图便宜。
实际上100%都是垃圾的东西。

网友:
从这家买过几次,stc像是全新,进口的没敢买,看有分档还感觉老板好诚实呀

网友:
一看宝贝图片就知道是哪家,我也经常在这买,发生过俩次芯片引脚氧化发黑,一次少发的事情,后面都给调换补发了

网友C:
淘宝我一般在*洲、*信、育*、这三家买,和卖指明要原装进口全新、国产全新、翻新即可,几年了没有掉过坑。如果没有进口全新卖家也会说明。

网友:
给淘宝投诉

网友:
买这种货干嘛,买潮汕拆机货,要店家保证原字原脚

网友:
买过RAM,大概20%坏的,后来不敢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淘宝我一般在*洲、*信、育*、这三家买,和卖指明要原装进口全新、国产全新、翻新即可,几年了没有掉过坑。 ...

最后一个是育松电子?前两个呢?给兄弟们填下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我一般在*洲、*信、育*、这三家买,和卖指明要原装进口全新、国产全新、翻新即可,几年了没有掉过坑。 ...

吧填空题 做完整呗   让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买芯片不去包邮的店,这么操作会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我一般在*洲、*信、育*、这三家买,和卖指明要原装进口全新、国产全新、翻新即可,几年了没有掉过坑。 ...

锋洲,优信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淘宝我一般在*洲、*信、育*、这三家买,和卖指明要原装进口全新、国产全新、翻新即可,几年了没有掉过坑。 ...

州的松乐继电器买到盗版的了

网友F:
淘宝优信也是垃圾成堆。买焊锡是以次充好。根本不是高纯度的焊锡,硬说是63%
别的东西也是烂货。在他家买的CD4000系列IC放到12V的电路上一用就坏一用就坏,换个正规的渠道,就OK了!

网友:
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存储时间很短那种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0226-2-1.html

网友:
这家店不要买+1

网友:
做个标记。这种贴多发发,可以删选掉好多劣质的卖家,多推荐几家好卖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只能帮你点一个有用了!

发个具体链接,大家都去点个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个具体链接,大家都去点个有用

就楼主位的链接点进去.
卖家已经找我,用汕头的电话打了7个,我一个也没接.
又在旺旺上找我,我说芯片全扔了,他说全额退款撤销评价和投诉.被我拒绝了.
估计会不停的骚扰.呼死你什么的,我重新换个号去,让他折腾去.

网友:
我前几天也被坑了,在某店买了几块SGM2300-3.3YN5G,焊接上去就是没有3.3V输出,只有0.4V,换了几块,又是割线。折腾了半天,后面果断的认为是芯片有问题,后面换了一家买了几块样品,焊上去,立马正常输出。钱不多,懒得跟那店家扯。还给了他一个好评。

网友H:
我这有用看到的是  (0)
店家怎么清空的??

网友I:
没有环保要求的接插件可以从淘宝上买,但涉及到这种可翻新的芯片,就要谨防假货,你买几个样品,他会给你真的,一旦批量购买,就变成假的了。
育松的还不错,我买过多次,好几次分包邮寄的,但没有加收邮费。

网友:
[掌柜回复] 发的货就是全新的,买家明显的恶意敲诈,威胁我们说不会退货给我们,然后让必须退款给他,说不然差评。
这个已经成为某宝的模板措辞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个是育松电子?前两个呢?给兄弟们填下坑

锋洲、优信、育松,育松现在不经常买了,有点店大了、服务不太到位的感觉,前两家感觉更好些。

网友:
就是这两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州的松乐继电器买到盗版的了

我也用松乐继电器,倒是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淘宝优信也是垃圾成堆。买焊锡是以次充好。根本不是高纯度的焊锡,硬说是63%
别的东西也是烂货。在他家买的 ...

我觉得优信的焊锡很好用啊,一直在他家买,用了很多年了,好融化、焊点光亮。
芯片是仿的、还是原装的,品名上能看出来,写全新的一般是国产仿的,写进口原装全新的是原装的,价格有差别的,下单前和店家确认下,店家一般是实话实说的。我最近在锋洲买的更多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优信的焊锡很好用啊,一直在他家买,用了很多年了,好融化、焊点光亮。
芯片是仿的、还是原装的, ...

哇!!!
蓝色轴的那种啊,63%的,我买来后和厂家确认了,他说应该不是63%的。
我确定那个垃圾不达标。
因为那是我用过最垃圾最垃圾的63的
论坛这边网友买的云锡比相差10万8千里,当然价格也是明摆着,优信那个骗子只标68块钱,同样也轻一些,换算重量,价格也只便宜一点。

优信的不是简单一句话纯度的问题,是松香比锡还多,松香比锡还多,,,焊下来,焊点一大圈都是松香。而且焊点马上发暗,看着就好像加热没够一样的。
我用T12,铬铁应该是够OK了。但是优信那个垃圾焊的没有一个点会发亮。都是当场发暗。

相比,云锡的,存放同样时间的锡,人家亮度都更好。别的63的也很亮,优信的那些我根本不用,现在已经发暗了。所以可以确认优信是骗子。

同样,优信别的IC也不靠谱。买过几个CD4000系列的IC,用在12V上面,一通电就烧一通电就烧。换正规渠道的,一点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国产的反而假的少,为什么呢因为便宜啊,不值得去做。比如:XL的电源芯片  ...

你错了,假货可不管什么便宜,只要是兼容的,哪家量大就打哪家标卖钱

网友:
我在这家也买过假的.其LDO大量假货.

网友:
这家店被坑过,丝印一擦就掉了,后来退货了

网友:
不选汕头卖家是个小经验吧。

网友:
上上周这家店买过STC15F104W,   不会也有假货吧.....  回去也用酒精擦擦看..

酒精能擦掉, 怎么不贴图上去让人看到

网友:
电子元件基本不上淘宝了,全是RZ。。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哇!!!
蓝色轴的那种啊,63%的,我买来后和厂家确认了,他说应该不是63%的。
我确定那个垃圾不达标。

焊锡用量不大,自己和公司都只用友邦。

网友:
作为一名淘客,没被坑几次怎么成长呀。 N年前买过一包三极管,器件资料中,hFE=300~600左右。到手的货测得hFE=30左右。后来与商家沟通,商家表示,你都没说明要hFE=300~600左右的……后面更换了一包,参数正常。实在长见识原来购买器件不能单看型号和器件资料,还要跟商家确认参数。否则收到的货即使型号对得上,参数也可能不一样

话说,淘宝、淘宝,要淘才能有宝的,淘才是重点。人家一开始就定位明确,想着伸手捞一把就捞到宝的,那叫捡宝。那些图片、文字描述之类的,得当成是店家用来忽悠的,当不得真,最保险的做法得与店家沟通,留下文字证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这有用看到的是  (0)
店家怎么清空的??

I clicked one more time, confirmed it is 1, and now, it is zero again.

网友J:
>卖家已经找我,用汕头的电话打了7个,我一个也没接.
This explains why?

>又在旺旺上找我,我说芯片全扔了,他说全额退款撤销评价和投诉.被我拒绝了.
>估计会不停的骚扰.呼死你什么的,我重新换个号去,让他折腾去.
What a good life. Why not spend the same time enjoy the life.

网友K:
帮你顶,这种商家无良,明明售假还煞有其事的说正品。前几天我也在这几买了几片样品,结果也中招,MP2565第一片上去就不能用,换了一个另外正规渠道买的就正常。

网友:
18年也在这家买过翻新的芯片,再也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帮你顶,这种商家无良,明明售假还煞有其事的说正品。前几天我也在这几买了几片样品,结果也中招,MP2565第 ...

8月30日
没有投诉假货通道.投诉因此投诉发错货.  淘宝认为投诉不成立
8月31日
申请退款不退货
9月1日
淘宝通过退款不退货申请.
卖家偷鸡不成蚀把米,货没了,钱没拿到,还捞了个差评\投诉\退款

建议你也这么搞一下他.

网友:
这家基本上卖的都是假的和翻新的

网友L:
散新基本等于潮汕的拆机件吧。。。
我主要在这两家买,优信,沃德,后者ADI的东西比较多。
https://youxin-electronic.taobao.com/
https://shop63138713.taobao.com

目前似乎还没掉过链子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散新基本等于潮汕的拆机件吧。。。
我主要在这两家买,优信,沃德,后者ADI的东西比较多。
https://youxin- ...

优信不错,有一次我买LED,单位看错,买多了10倍,退货退款很愉快
这明明是我出错,却能很方便的配合解决问题
反观其它商店,明明是他们系统或者工作人员出错,后果都由客户自己承担,差别太大了

网友N:
X宝那么多坑,大家为何不到X城去买?

网友O:
引用 网友N:
X宝那么多坑,大家为何不到X城去买?

图便宜,图方便,图省运费

网友P:
经常在优信买些杂件,感觉还好~
IC还是优先在***城挑~
编辑原因:违反版规,屏蔽某字眼。
再次编辑原因:网友再次提醒,违反版规,屏蔽某字眼。

网友:
楼上快点改,不然你ID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图便宜,图方便,图省运费

看我的评论

网友:
优信买过,反正我是做实验,都是少量,看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P:
经常在优信买些杂件,感觉还好~
IC还是优先在*创挑~
编辑原因:违反版规,屏蔽某字眼。 ...

赶紧改内容不然ID不保.

网友:
元器件还是找大点的B2C的商家靠谱些。

网友:
我有个心得是,买企业店铺的。还有就是图便宜买的一定有问题。

网友:
同样被楼主那家坑过,芯片贴上去才发现问题,亏损严重维权困难,两行泪下

网友:
我也在这家店买过,不过买的是国产器件,看来以后要小心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环保要求的接插件可以从淘宝上买,但涉及到这种可翻新的芯片,就要谨防假货,你买几个样品,他会给你真 ...

哪个育松?

网友Q:
引用 网友J:
>卖家已经找我,用汕头的电话打了7个,我一个也没接.
This explains why?

安卓手机写个简单app。自动识别来电号码并匹配通讯录。如果是通讯录号码就正常响铃。如果陌生号码或者指定号段就秒接。
别问我怎么知道这么多。同样经历差评被呼。然后让同事帮忙写了个app。那个店家第一晚上呼我应该花了不少花费吧。第二天放弃了…
也算警告他们别惹电工了。

网友:
讲个歪经验,以前做电子的时候,经常也被淘宝坑,但是没办法啊,用量小,而且方案老变,也不愿意折腾RS Digi之类的,
同种芯片,我就挑封装又小又冷门的买,啥wlcsp啊,bga,之类的,这种一般都没有啥山寨货和假货。我之前用过stm32L0
都买的bga 5x5的,pitch 0.4mm,随便找个淘宝店家买3-5片,都不假。

网友:
一般找熟悉的店买
如果上x宝时间够长,N年前的店还在,一般都还行。
常买的也就那么几种

网友:
育松那么老的店铺都开始卖假货了?

网友R:
老兄,你最后在那里买2483

楼主:
引用 网友R:
老兄,你最后在那里买2483

这里没有交广告费的xx商城

网友:
用什么擦芯片的?

网友:
我买ADG1607遇到3次假货了,真货好难买,求渠道!!还有ADG1609

网友:
现在很多老元件不好买,只有淘宝有货,真假难辨。

网友:
买过G04假货打磨成TI,被害得很惨,

网友S:
这家,也就买买电感杜邦线这种
说到坑,我觉得可以开一个帖子,把假货宝上面的黑心商家都亮出来,避免大家踩坑
“鹏盛微电子商行”,在这家买WM8978音频芯片,到货后QFN的引脚都快磨没了,氧化严重,完全不能焊接,还TM叫原装正品,关键这货5块多一片啊
可笑的是我换了一家,价格还便宜一点,正常使用。
这家和LZ买的这家东西都有个共同点:图片都有一个箭头标记“1个起包邮”,样式是一模一样。我怀疑是马甲店,老板可能是同一个

网友:
常在水边走 哪能不湿鞋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家,也就买买电感杜邦线这种
说到坑,我觉得可以开一个帖子,把假货宝上面的黑心商家都亮出来,避免大家 ...

LZ用酒精能洗掉丝印这个不算啥,我这个电烙铁能把封装的黑胶给化开一部分你说牛B不?我来我以为是我电烙铁可能温度太高了,然后我用镊子,发现也能把封装的粉末搞下来,假到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Q:
安卓手机写个简单app。自动识别来电号码并匹配通讯录。如果是通讯录号码就正常响铃。如果陌生号码或者指 ...

淘宝买到假货,给差评怕骚扰。很多时候都是能忍则忍了。
有这个APP就不怕了,能不能发上来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到假货,给差评怕骚扰。很多时候都是能忍则忍了。
有这个APP就不怕了,能不能发上来共享一下。

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早就找不到啦。不过现在会写app的同学写一个应该小意思吧?

网友:
没有激光打码的假货吗?我朋友把不同型号的运放重新打码,增加一点防抄难度

网友(2020-01-02):
这家店多次上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优信不错,有一次我买LED,单位看错,买多了10倍,退货退款很愉快
这明明是我出错,却能很方便的配合解决 ...

你这只是多买了,退货而以。淘宝任何店都很EASY!!!
你试试跟他们反映你的蜂鸣器不行、你的焊锡纯度不够,那么优信这个垃圾就本性毕露了!

网友(2020-06-10):
在峰洲买过AT24c256,ATmega128假货,那些在淘宝说没翻车迟早会翻,血淋淋的教训,还是早点走正道

网友:
假货能丝印,也是下了本钱作假,应属于违法了吧,和造假币雷同。

网友:
顶顶,常在河边走,大家多交流经验多发一些这类的帖子,曝光JS,可以帮助更多的坛友不上当

网友:
我买的好像接近30元一个,几块钱的能买到的必须是假货吧

网友:
正常,这家的料,假的比较多。我买过一批HT7530_SOT-89,还进口的,结果能用的没几个。

网友:
X宝图省钱这个我认同,但是,既然有这个想法,就要做好掉坑的准备;
另外,真的省钱了么?因为假货,调试耽搁半天,甚至几天,后来还要重新采购,你们的时间不值钱么?有那些时间陪陪家人,跟朋友一起嗨皮一下不香?还有重新采购不要花钱么?

网友:
这个已经有国产的型号替代了,六块五左右不香么,非得买假货

网友:
进去已经没有差评了?被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