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使用DFU进行程序升级,结果连接后显示“未知USB设备“

楼主(2019-08-31):
想通过STM32的DFU模式使用USB接口进行程序升级,结果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后,无法识别STM32,电脑管理器中显示”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求大佬指点!!!

网友:
这个要求通信线的质量比较好,以前用过。

网友:
D+加1.5K电阻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