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热成像仪外壳版

楼主(2019-08-31):
大家早上好:
前段时间搞了裸板的成像仪,坛友普遍感觉裸板成品 效果不好,建议给裸板加套外壳。
所以,就有了现在这款带外壳的成品。
功能和以前保持一致的,只是加了外壳而已。
期间:  1.外壳改版反反复复确认了三版,才最终定型,所以浪费了不少时间。
           2.样机验证通过,但是生产的时候,刚上液晶屏供应商改款,屏幕(新款)和样板验证的屏幕(老款) 不一样,
              最终风险就出现在了生产线上,导致屏幕焊接电路板后出现发烫现象,屏幕不能正常工作,当时厂方跟我说
              的时候我是有点懵的,因为样机验证没问题啊,怎么突然出现这个问题???
              不过还好联系供应商,供应商第一时间给解决了,将所有新款屏幕退回给换乘了老款屏幕,问题得到解决,
              但也浪费了几天时间。
结果:    电工搞个东西不容易,中间经历很多波折,但最终也搞出来了,虽然晚了点,总算说到做到了,现在成品也不完美,大家多多包涵。
参数如下:
【1.传感器分辨率 8*8  显示器分辨率160*128    1.6寸TFT显示屏
   2.支持锂电池供电  锂电池容量1000maH 充满电可以使用4个半小时左右,用时1个小时左右能充满电。
   3.支持外部电源供电 USB Micro接口供电、充电。
   4.支持TF卡(FAT格式 ) 存储 可以用来存储截屏,支持显示截屏文件名,在系统上可以回看截屏。 每张截屏大概60kb左右。
   5.传感器测温范围0-127度 , 超过测温范围的话,最大值和最小值均显示0度,提示超过量程。
   固件的最新版本是V1.7版】

成品展示:
             成品尺寸: 86*51*22  mm

正面介绍

侧面介绍:

TF卡槽介绍:

前面传感器介绍:

快门按键重点介绍:
人性化设计

机器支持 三种色卡显示  铁红/彩虹/灰度 色卡 按键切换实现。
(最高温显示不全是视角问题)
彩虹色卡:

铁红色卡:

色卡切换动图:

机器支持冷热点自动追踪功能:    测温点模式切换按键

动图展示:

应用:

电路板维修测试效果
1.AM1117 发热 展示

2.电厂巡检  -客户实拍反馈
i.远距离检测效果:

ii.电控箱

iii.夜间测试效果

感谢坛友大力支持,购买备注莫坛ID, 一律269 包邮  包含 外壳的成品版。

赠送 4G内存卡 和 读卡器 和大卡卡托

最后提供购买链接:
购买链接

最后感谢坛友支持,谢谢。

顺路提供大家一个GIT动图录制工具,就我上面用的
用起来很方便

楼主:
占楼补充:

1.技术资料参考另外一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4236-1-1.html

2.客户聊天评价:

看到坛友这样评价,总是感觉很欣慰, 踩些坑也是值得的,继续做下去又有动力了。
3.
用过坛友的评价:
见下图,感谢这位坛友的支持。

网友A:
不错,出带外壳的啦

网友:
可以怎么做的。

网友B:
建议lz 设计个贴膜 贴起来 会好看(高档)很多
平均一个膜也就1元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lz 设计个贴膜 贴起来 会好看(高档)很多
平均一个膜也就1元多点

电工 不擅长美工,打听过  做膜只做整张的,开孔开不了 ,所以就没做,后面考虑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出带外壳的啦

嗯嗯,大家都喜欢带外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工 不擅长美工,打听过  做膜只做整张的,开孔开不了 ,所以就没做,后面考虑一下吧

整张膜的意思 也就是 一次做一两百个  也就是两三百元
按键不需要开孔,直接做成按键膜就行 参考工控仪表按键
屏幕那 做成透明的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张膜的意思 也就是 一次做一两百个  也就是两三百元
按键不需要开孔,直接做成按键膜就行 参考工控仪 ...

哦哦,明白了透明的,我TB 去搞一下

网友C:
测量距离有多远呀?

网友:
支持楼主,关注了好久了

网友:
顶下楼主,楼主相当于都开源了!

网友D:
感觉很便宜啊!一个传感器就两百多了。楼主怎么做到的?不赔钱吗?

网友:
如果做成产品,CNC一个漂亮的外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很便宜啊!一个传感器就两百多了。楼主怎么做到的?不赔钱吗?

坛友都是成本价出了。

懂得人 都知道便宜,  不懂的 还一直砍价还价。。。。。。最后还没买

网友E:
厉害,都配上外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都配上外壳了

嗯嗯,支持一下吧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开源资料,我去看看有没有可复用的软件用在我的航模遥控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开源资料,我去看看有没有可复用的软件用在我的航模遥控中

嗯嗯,客气,有需要可以支持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客气,有需要可以支持你一下

真是好人 ,我的遥控器也是有个TFT液晶屏,需要字库从TF卡文件读取显示,图片显示与截图,usb升级固件。。pwm控制无源蜂鸣器播放短提示音,单片机的DAC播放WAV,不想自己造轮子,准备四处找找拼凑,我看你的资料中前几个就有好几个可用的,其他的有的话那就更好了

网友G:
电路板上的0402小电容短路发热可以测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板上的0402小电容短路发热可以测到吗?

0402有点小,一般的IC是没问题的,我在楼主位更新了应用 图片

网友H:
这个外壳太丑了,严重影响卖价,没有那种公模的手持仪表外壳吗,到巴哈尔,双子哪里看看吧,他们做的外壳很漂亮

网友I:
谢谢楼主,下手试试看。

网友J:
本来是想帮你卖卖的,不过看来你也不喜欢合作的,我们就祝福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本来是想帮你卖卖的,不过看来你也不喜欢合作的,我们就祝福你吧。

您好,之前联系过?  可以合作的 每天聊得太多了, 我私信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下手试试看。

收到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外壳太丑了,严重影响卖价,没有那种公模的手持仪表外壳吗,到巴哈尔,双子哪里看看吧,他们做的外壳很 ...

原谅一个电工的审美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原谅一个电工的审美吧

这个东西要是可以叠加在普通摄像头哪怕是30万像素的cmos出来的图像上就更方便电路板维修使用了,不然还是有所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东西要是可以叠加在普通摄像头哪怕是30万像素的cmos出来的图像上就更方便电路板维修使用了,不然还是 ...

  摄像头 太吃内存了  后面换个大点的单片机才好, 慢慢来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摄像头 太吃内存了  后面换个大点的单片机才好, 慢慢来吧

只是图片处理问题不大,stm32f407能hold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是图片处理问题不大,stm32f407能hold主

用目前这个传感器的话+7670  407 是OK的

网友L:
修电路板用这个确实方便,我都是用手摸,有了这那要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距离有多远呀?

官方给的是7米 ,跟被测物体大小有关。

实测  4米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L:
修电路板用这个确实方便,我都是用手摸,有了这那要快多了。

老客户了,  感谢支持。

网友:
补充备用购买链接:官方备用购买链接
下单备注莫坛ID即可 享受优惠价格

网友M:
考虑过出个双摄像头做个实物与热成像的叠加吗?

网友C:
能测小汽车和电动车的发动机吗?

楼主:
原子哥,您好,没看见您的订单?   我帮您改价,
---太感谢您的例程了,开发帮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测小汽车和电动车的发动机吗?

应该可以,最近有一个汽车修理铺的客户买了,给的评价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考虑过出个双摄像头做个实物与热成像的叠加吗?

考虑过,不过 软件就我一个人,开发有点慢 。。。。。

网友N:
有没有分辨率高一点啊8*8感觉还是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没有分辨率高一点啊8*8感觉还是太低了

目前这款  软件插值处理后是60*60

高分的还在搞。。。。。。

网友:
外壳自己开模做的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原子哥,您好,没看见您的订单?   我帮您改价,
---太感谢您的例程了,开发帮助很大。

我买了好久了...应该还是上半年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买了好久了...应该还是上半年买的

   好吧, 感谢感谢!

楼主:
谢谢,老客户了,

网友P:
我想知道,如果人穿厚衣服,还能检测得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想知道,如果人穿厚衣服,还能检测得出来吗?

跟穿衣服没关系,跟热量有关系,穿衣服的人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25度)有温差  是能检测到的

楼主:
正点原子哥,私信把地址给我,我送您一台,以表示对您开源资料的感谢

网友Q:
上次活动错过,又等到活动了,赶紧下个压压惊~

网友R:
引用 网友N:
有没有分辨率高一点啊8*8感觉还是太低了

MLX90640
24x32,价格贵多了,楼主也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MLX90640
24x32,价格贵多了,楼主也可以考虑一下

嗯嗯  90640 一颗传感器就 3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上次活动错过,又等到活动了,赶紧下个压压惊~

嗯嗯  感谢您持续关注

网友S:
好厉害的东西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S:
好厉害的东西  赞

哈哈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都是喜欢折腾的

网友T:
严重关注中,虽然分辨小点。简单的测温还可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严重关注中,虽然分辨小点。简单的测温还可以用用

感谢感谢,可以拍一个,坛友和客户反馈还是不错的 ,现在活动 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

网友U:
算法做的这么好,8*8点阵,10厘米内能还分清4个手指头。
两个板子之间间隙有点小了,我把4个小螺丝去了。现在就压得很紧,防以后电池鼓了,把板子挤坏。

网友V:
已经下单,工具箱再添新成员

楼主:
引用 网友V:
已经下单,工具箱再添新成员

您好,已经收到您的订单,感谢支持,今天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U:
算法做的这么好,8*8点阵,10厘米内能还分清4个手指头。
两个板子之间间隙有点小了,我把4个小螺丝去了。现 ...

您是老客户吧?     看您很爱惜宝贝的,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W:
刚下单支持一个

网友X:
兄弟,我们采购说你收据不盖章,她报销不了啊,你能不能弄个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W:
刚下单支持一个

收到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X:
兄弟,我们采购说你收据不盖章,她报销不了啊,你能不能弄个章啊

都弄好了,原来是坛友啊   感谢支持

网友Y:
之前看了楼主的帖子,后来买了一个海康威视的,但是没有视频叠加,用起来还是不爽

网友Z:
之前用yuv输出+f401就可以实现黑白实时视频叠加热成像,效果没调好就放那儿了,楼主有意愿继续做的话我把代码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Y:
之前看了楼主的帖子,后来买了一个海康威视的,但是没有视频叠加,用起来还是不爽 ...

买的海康威视的那款?   1999的那款?壕       的确没有    貌似得3000以上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之前用yuv输出+f401就可以实现黑白实时视频叠加热成像,效果没调好就放那儿了,楼主有意愿继续做的话我把代 ...

厉害了, 可以发给我参考一下,您用的什么摄像头呢?  占多大内存?   貌似 算法应该挺高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之前用yuv输出+f401就可以实现黑白实时视频叠加热成像,效果没调好就放那儿了,楼主有意愿继续做的话我把代 ...

补充个图片

楼主:
最后两天活动了, 顶一下

楼主:
效果不错,挺好的,图像处理部分做的很好
就是中心热成像的区域替换成根据热量温度值 替换成 色点的话就更好了。我私信您了。

对我这个产品感兴趣吗?感兴趣的话把地址私信发给我送您一台。

楼主:
补充数据手册

网友AA:
到货很快,北京上午下单,刚刚到了。开机试了一下,合适距离能分出来大拇指和食指组成的L型,但是所有距离都不太容易分辨出5个手指,但手指张开和并拢的两种状态还是能辨别的。
买一个,鼓励楼主,也期望MLX90640版本的出来,那样插值后效果能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到货很快,北京上午下单,刚刚到了。开机试了一下,合适距离能分出来大拇指和食指组成的L型,但是所有距离 ...

嗯嗯 到了啊?真快  感谢您的支持。90640 的版本就清楚多了,毕竟分辨率差距比较大,90640 出来  提前通知您   帮忙内测一下。

网友AB:
支持一个到货了,测量电路板温度还是可以的呀,图中两个发热点,上面那个是LDO,下面那个是单片机,还是能明显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支持一个到货了,测量电路板温度还是可以的呀,图中两个发热点,上面那个是LDO,下面那个是单片机,还是能 ...

看来选的快递还是挺给力的,收货都挺快,   您这个看来用于测试电路板效果还不错哦,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
顶起顶起,今天最后一天活动

网友Z:
采用的ov7670摄像头,增加的成本很低,附件包括硬件设计和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Z:
采用的ov7670摄像头,增加的成本很低,附件包括硬件设计和代码:

感谢你的资料,会提供很大帮助   把您的地址私信给我,我送您一台  表示感谢

网友AC:
买了一个,这个玩意分辨率太低,没啥意义,只能用来认识一下红外成像的原理了。分辨率高了,大把牌子。楼主练练手就行了,这个没有深入搞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C:
买了一个,这个玩意分辨率太低,没啥意义,只能用来认识一下红外成像的原理了。分辨率高了,大把牌子。楼主 ...

嗯嗯  收到您的订单已安排发货

您说的有道理,打算 搞一下32*24的  分辨率 高一点

网友AD:
MLX90640的分辨率高多了。要不要合作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D:
MLX90640的分辨率高多了。要不要合作一把

可以,您这是上位机吗 ?我私信你

楼主:
店铺已切换,请坛友到新店选购    红外热成像仪成品坛友优惠 269¥ 联系客服最新购买链接https://shop66991558.taobao.com

网友AE:
不错不错,DIY红外热成像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不错不错,DIY红外热成像仪

嗯嗯  现在坛友有优惠 269 下单备注id即可

链接

网友AF:
对着灯拍会是怎样呢?可以观察亮着的灯具发热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对着灯拍会是怎样呢?可以观察亮着的灯具发热情况吗

可以哦, 只要是发热的物体就能探测。 红外热成像仪成品坛友优惠 269¥ 联系客服最新购买链接

网友Z:
已收到,多谢楼主,能把8*8优化得能看出手指也能厉害,看电路大概发热区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Z:
已收到,多谢楼主,能把8*8优化得能看出手指也能厉害,看电路大概发热区域可以用 ...

客气客气,以后多联系,有需要还是需要您帮忙。

楼主:
引用 楼主:
客气客气,以后多联系,有需要还是需要您帮忙。

顶一下

网友AG:
群主有计划做高分辨率 的吗?建议可以加一个保密芯片,以后有升级程序我们可以自己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G:
群主有计划做高分辨率 的吗?建议可以加一个保密芯片,以后有升级程序我们可以自己升级。 ...

正在做 高分辨率的    升级程序 OTA功能 现款就有  有配套的上位机

网友AH:
引用 楼主:
嗯嗯  收到您的订单已安排发货

您说的有道理,打算 搞一下32*24的  分辨率 高一点    ...

搞分辨率高的,支持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搞分辨率高的,支持你一个

感谢感谢,目前还有功能要优化  刷新频率太低 只有3hz

网友T:
刚买不久,期待你的高分辨率。8*8测测机器内元器件发热还是可以的。顺便问问优化后的程序能不能发一份。没时间去研究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T:
刚买不久,期待你的高分辨率。8*8测测机器内元器件发热还是可以的。顺便问问优化后的程序能不能发一份。没 ...

您的固件 开机版本号是多少 ? 目前最新是1.7  留一下您的电子邮箱吧

网友AI:
我的开工了,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我的开工了,学习学习

有问题的话,可以问我,一起交流

网友(2019-10-31):
兄弟,热成像传感器和摄像头不在同一个点,你是怎么叠加的呢?如果距离较近的话,肯定会有位移偏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到货很快,北京上午下单,刚刚到了。开机试了一下,合适距离能分出来大拇指和食指组成的L型,但是所有距离 ...

您好 基于MLX90640的 GRId 2已经面世,欢迎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搞分辨率高的,支持你一个

您好 基于MLX90640的 GRId 2已经面世,关注新帖,欢迎测试

网友(2021-09-15):
对热成像仪感兴趣,请问购买链接还有效吗?

网友:
看见LZ两根线直接插在插座里,惊呆了,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